自动开盖机构设计求助

楼主(2017-12-29):
如图所示,现需要设计自动化脱盖封盖的机构,用电机驱动。本人的思路是,采用电机+双向丝杠+导轨,夹紧试管底部,现在开盖和封盖的机构还在构思,请论坛高人,多多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A:
具体应用没做过,制药类设备应该很多吧,可以找找相关资料、图纸

不管开盖还是脱都应该有个力矩的限制,虽然伺服能控制力矩报警,但这毕竟属于硬连接,所以建议要有柔性连接,一旦歪了没对好,就报警,重新对位,否则把管子拧坏

网友:
你给出的条件或信息太少。比如盖子是什么材质,硬的还是软的,管子是玻璃的还是塑料,里面装的是液体还是其他?有没有腐蚀性
管子可以倒置吗?等等。这样大家才好给你出主意,想办法。

网友:
瓶子是什么材质,盖子是什么材质,这些东西都要有说明的

网友:
掉个头(180度)也许思路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应用没做过,制药类设备应该很多吧,可以找找相关资料、图纸

不管开盖还是脱都应该有个力矩的限制, ...

位置光耦可以检测,用测力计测出把盖子拉掉需要40N,盖子材质是塑料。托盖后还需要把盖子重新装上去。

网友B:
试管下方夹持,上方机构运动到试管帽后夹持,旋转同时向上移动,完成分离运动,反之即可完成合盖。

网友B:
现有可实现方案的设计,如有需要可提供QQ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管下方夹持,上方机构运动到试管帽后夹持,旋转同时向上移动,完成分离运动,反之即可完成合盖。

有没有简图,你说的思路很清晰,关键每个动作是如何实现?是何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有可实现方案的设计,如有需要可提供QQ联系。

QQ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管下方夹持,上方机构运动到试管帽后夹持,旋转同时向上移动,完成分离运动,反之即可完成合盖。

试管下方夹持,我想用双丝杠+导轨,现在就是上方试管帽如何夹,如何脱帽和最后封帽,细节方面暂不考虑,先考虑方案可行性。

网友:
盖的结构呢?直接套还是上面有东西盖住,太抽象

网友:
如果种类比较多,可以增加传感器

网友:
具体应用没讲清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