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压力表名字是什么?

楼主(2017-12-29):
量程是1.6mpa
而下面还有个2.5

网友:
2.5 是精度等级

网友:
压力表精度等级是压力表精确度等级或准确度等级的简称,(GB/T1226-2001《一般压力表》国家标准称之为仪表的精确度等级,JJG52-1999《弹簧管式一般压力表、压力真空表和真空表》称之为仪表的准确度等级.      压力表的精度等级分为:1.0级;1.6级;2.5级;4.0级,各等级仪表的外壳公称直径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外壳公称直径 (mm)          精确度等级
40;60                             2.5;4.0
100                               1.6;2.5
150;200;250                   1.0;1.6

网友A:
压力表精度等级含义是什么?
        压力表的精度等级,是以允许误差占压力表量程的百分率来表示的,一般分为0.5、1、1.5、2、2.5、3、4七个等级(锅炉上不用3级和4级),数值越小,其精度越高。例如,表盘量程0~2.5 MPa精度2.5级的压力表,它的指针所示压力值与被测介质的实际压力值之间的允许误差,不得超过上2.5MPa×2.5%=±0.062 5 MPa;当压力表指示压力为0.8MPa时,实际气压在0.737 5~0.862 5MPa之间。
      由此可见,压力表实际误差的大小,不但与精度有关,而且还与压力表的量程大小有关。   量程相同时,精度越高(即数字越小),压力表的允许误差越小。  精度相同时,量程越大,压力表的误差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表精度等级含义是什么?
        压力表的精度等级,是以允许误差占压力表量程的百分率来表示的,一 ...

网友:
精度等级

网友:
经常接触压力表,没注意那个精度等级的问题,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