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ch 是什么单位?

楼主(2017-12-29):
求教一下, b/inch 是什么英制单位,如何与公制的进行换算? 好像表示每线性英寸的磅力,这个应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
我知道inch是英寸,那B是什么,Bar吗?得先搞清B/inch是什么单位,看起来是什么力的单位?

网友:
最好有个语义环境,好判断

网友A:
磅折合成公斤,inch换算成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磅折合成公斤,inch换算成米;

磅应该是 lb啊

网友:
我们公司管道1b代表1英寸

网友:
https://wenda.so.com/q/1366402222065746
这么多的单位缩写都都没找到B是什么单位,是不是标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