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料锡箔袋灭菌设备咨询

楼主(2017-12-29):
各位专家求推荐如图所示包装袋的杀菌设备

网友:
很像喜之郎那种吸的果冻,你可以找设备厂家要生产线信息啊,百度肯定有

网友:
我见过超市袋装果奶杀菌是蒸汽压力

网友A:
300度蒸汽蒸一小时。
要是装的是牛奶或者果冻啥滴。
最好在无菌范围灌注。高温会影响口感。
这是个工艺问题,有些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度蒸汽蒸一小时。
要是装的是牛奶或者果冻啥滴。
最好在无菌范围灌注。高温会影响口感。

问题是我这个袋子只要里面的液体一沸腾包装就会破 可以加你qq请教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这个袋子只要里面的液体一沸腾包装就会破 可以加你qq请教一下吗?

我不是很擅长,加QQ我也帮不了你。我是搞机械的不是搞工艺的。
沸腾的问题,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提高下压力。使之不沸腾。
但是又怎么过度,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