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浪费的2/3加工时间找回来

楼主(2017-12-29):
前 言
有一个特殊工件时,通常会制作一个专用工装,当有100件结构相似,而尺寸又各有变化的产品时,设计出相应的专用工装的结果是什么?
工装存放现场
大量的不同种工装被制作出来,占用很大的场地,造成场地浪费,犹如鸡肋一般,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来看看这家公司真实的故事:
100件油箱产品
这是一批新的订单,100多种油箱都需要设计并制作专用焊接工装。专用工装的优势为在焊接生产的过程中,焊接所需时间较小,只占用全部加工时间1/3,但其余2/3的时间是用于备料和装配夹具的制作,每套设计、生产、调试完毕保守估计需要20天,并且在制作完后生产几十件产品后就丢弃。而且新产品的打样周期长,质量不可控,每种产品年产量最多不超过100套。
油箱产品图
1套工装方案
现实情况决定我们不可能去设计100件工装。标准化程度高、制作精度高、装配时间短、可重复使用等的柔性焊接工装夹具的必要性这时凸显了出来。

柔性焊接工装对油箱产品的设计思路
1、焊接油箱外形尺寸多样,高、宽、长、前、后各异,根据油箱外形尺寸数据表经过数据统计与分析,得出方案的设计准则;
2、油箱焊接时需要保证油箱孔位安装尺寸,每个产品需要做专用作标件;
3、产品外形尺寸定位可以用标准焊接工装定位。
定位高度
标准件规格的选择
根据选取的产品长、宽、高方向尺寸范围,平台选用1500mmX 1000mm标准,支撑腿为250mm,平台上孔直径大小为28mm,每两个相邻孔中心距公差是0.05mm,可满足精度需求。
油箱产品工装方案设计介绍
客户提供油箱产品高度为841mm,根据高度选择1000mm高U型方箱作为支撑,U型方箱间使用C型方箱横向连接U型方箱作为固定,保持整体性,防止U型方箱发生倾斜。定位基准采用定位角尺与定位平尺。
根据油箱顶部结构,采用非标定位配件,使用销孔与U型方箱上的定位配件进行固定,并且使用柱体进行油箱安装孔的定位。另一端做成腰孔方便调控测算不可避免的误差进行移动,同时利于拆卸以方便取料。
未安装产品时工装如图,通过调节C型方箱上的可支撑块进行油箱支撑调节,每个定位面都有若干个支撑点,以保证位置度。支撑块可根据定位尺寸的不同对支撑垫片进行添加或减少,最小可以精确到0.2mm。
当更换不同的产品时,只需要重新设计安装孔标件,其他可以通用;当产品长度发生变化时,可将U型方箱模组整体往外移动,通过可调支撑调整间隙;单U型方箱侧(图9黄方框处)预留150mm空隙方便上下料和焊接;当宽度方向发生较大变化时,移动U型方箱组(无C型方箱连接组)。
方案实施总结
通过方案设计与修改后的三套标准化焊接工装满足了现有所有产品的需求,并且在更换新产品时,只需要重新设计油箱安装孔非标板,三至四天即可完成,与之前专用工装所需二十天相比大大缩短了设计制作专用工装的时间。同时可重复使用的特性大大节省了资源与成本,节省了场地,基本上不存在浪费的可能。

网友:
楼主,有三维数模吗?发一份STEp的,学习下!谢谢 22290560@qq.com

网友:
小批量加工的好办法,以前考虑过这种结构,但是因为我们生产的大部分都是不超过10件,所以没有继续下去

网友:
就是组合工装理念,几十年前最流行了,小批量都这么干,大批量都是专用的。

网友:
批量大的话有确实有必要上个模具,量小就没必要了

网友:
怎么换型呢?这样做的产品比较单一吧

网友:
精益管理中的设备、工具管理,不但节约流动资源,而且节约占地资源

网友:
学习下,还当有点复杂

网友:
尽量少的设计通用工装,减少场地的占用,也算是变相的节省了一部分成本

网友:
组合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