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鉴别焊丝的好与坏

楼主(2017-12-29):
我们公司用的二保焊,主要是一些车架焊接,但是也很容易脱焊,这到底是焊接工艺不好??还是设计钢架结构的不好,,还是焊丝的问题??
各位大神们解答一下

网友:
品牌质量,便宜没好货

网友:
既然是车架估计也就是低合金结构钢,Q235,Q345的,这种焊丝出问题的可能性太小了,还是考虑一下焊接参数,或者是焊丝和木材是不是相对应吧

网友:
是不是解剖一个看看是不是虚焊

网友:
林肯焊丝可以的,焊接不好的原因,太多了。

网友:
在正规的公司买焊丝,地摊货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这个可能的原因有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