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表螺丝求助

楼主(2017-12-29):
大神们,有一块万国表,泄压阀外面的内六角螺丝掉了,量出来是螺丝直径是1.52牙长2.3.牙距没法量,印纸上量的像0.25的。
有大神能推测出螺丝的规格么。
表面是光的,没有防滑纹路的。

楼主:
初步估计是M1.5*0.35的。或是M1.6的,但是无法确定

网友:
先看一下表心是在哪里生产的还有生产日期,然后根据查到的生产地看一下他们的螺纹是公制的还是英制的,再根据标准测量一下螺纹是不是合适,国外的表估计是英制的

网友(点评):
打IWC客服,只告诉到上海维修,其他一问三不知。配个螺丝得去上海,也是醉了。

网友(点评):
瑞士用什么规格的啊。

网友:
要不你去某宝问问,你自己做一个成本也不低啊

网友(点评):
在问呢,没有光面的 全是有防滑花纹的。还不能确定规格。

网友:
找卖标准件的挨个试验,也可以找卖切削刀具的,刀具上面比较容易出现小的螺钉,然后就知道螺丝是多少的,或者是到偏僻一点的城市找那种修手表的小店,一般他们都会有很老的配件,他们手里的货比较全,

网友:
国外进口的手表一般都是英制的,所以你测量的螺距很有可能是不对的,建议先不管什么面的,试出螺纹的螺距才是关键,也才能配出标准的螺丝的

网友:
商场里修表的店面一般都有配件的

网友(点评):
谢谢,晚上买了个普通不锈钢螺丝,拧进去了,不过应该是滑牙了。勉强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