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液压系统中的吸油压力为多大?

楼主(2017-12-29):
本人做工程机械车辆,想问一下,在液压系统中,吸油压力一般为多大

网友:
环卫车阀的执行压力的是13,大的设备干到几十MP很正常a

网友A:
吸油的压力,从来没测过,应该是负压啦。是想知道多少负压油管不会被吸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吸油的压力,从来没测过,应该是负压啦。是想知道多少负压油管不会被吸瘪吧。

吸油管一般都是用带内嵌钢丝的厚壁胶管吧,只要不是太长,一般不会被吸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