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级齿轮,组合后背隙有多少?

楼主(2017-12-29):
8级齿轮,组合后背隙有多少?

网友:
一点点间隙。

网友(点评):
不如不要说, 我师傅说过 数字要说具体 不要说大概几个MM 这个不确定的 会被人笑话

网友(点评):
大侠太激动了,别较真

网友(点评):
开个小玩笑

网友A:
这个问题,就像问:“孔轴8级配合,间隙多少”一样可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就像问:“孔轴8级配合,间隙多少”一样可笑。

不算可笑吧,齿轮箱用6级齿轮组合背隙是3airmin,很清楚明了啊

网友:
学习学习,正好要接触齿轮这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算可笑吧,齿轮箱用6级齿轮组合背隙是3airmin,很清楚明了啊

你没说明齿轮类型,齿轮精度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说明齿轮类型,齿轮精度等级。

说明了,你就能给答案吗?渐开线直齿,8级,中心距误差不考虑,用调整机构

网友(点评):
大概的值就行

网友:
除了精度,显然和模数有关系

网友C:
还和齿数有关

网友D:
这类齿面啮合检测时用一张4丝左右的纸进去不会破。估计也就6-8丝。具体还要看加工工艺和实际误差取值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齿面啮合检测时用一张4丝左右的纸进去不会破。估计也就6-8丝。具体还要看加工工艺和实际误差取值大小。

非常感谢,如果是这样,也是很高了,6级齿轮也有2-3丝的背隙
照这个精度,重复定位0.1以上可以用

网友(点评):
我没懂哟,他说4丝的纸是什么意思,报纸吗

网友(点评):
1丝是指0.01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和齿数有关

以一般直接从表中选取值的话,以3模数100直径的8级齿轮为例,其间隙一般为-0.02到0.6毫米之间,关键看你选的是啥工作状态。
所以不能只讲精度,要看工作场合,模数,齿数(直径)等来说间隙该多大。

楼主(2018-02-02):
因为齿厚偏差为50um,所以背隙为0.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