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件同轴度与跳动关系

楼主(2017-12-29):
今天在搜狗百科看见下图,对图中标注的同轴度及圆跳动产生怀疑;
照理来说,同轴度公差应该会小于或等于跳动公差值,如下图中标注所示,是否可以认为其同轴度公差选择有误或多余?
初来涉猎,恳请各位大拿解惑!

网友:
公差带形状不同!

网友:
这个标注 累赘啊

网友A:
跳动和同心不是一个概念吧

网友B:
同轴度一般是跳动值的一半左右,你这个跳动值是同轴度的一半,应该是错误的

网友C:
貌似同轴度可以不用标注,跳动的公差已经小于同轴度的公差,并且达到同轴度的要求

网友:
只是一个题目吧……

网友:
工厂不会这样标注的

网友D:
这个比较用动画就很清楚了,我后面会出动图的,到时及时分享就是。

网友:
理论上,跳动公差包含了同轴度公差,只标注跳动公差即可,有两层含义,第一,同轴度公差为零,跳动公差代表测量界面的圆度共产;第二,同轴度公差不为零,跳动公差等于圆度公差。

网友:
很明显这是错误的标注,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动和同心不是一个概念吧

确实是不同类型的,只是对图中选取的公差值产生了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同轴度可以不用标注,跳动的公差已经小于同轴度的公差,并且达到同轴度的要求

恩,我也这么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比较用动画就很清楚了,我后面会出动图的,到时及时分享就是。

好的哦,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轴度一般是跳动值的一半左右,你这个跳动值是同轴度的一半,应该是错误的

是的,所以对这份图片有所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