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知识请教

楼主(2017-12-29):
请问液压流量与油管直径的关系,比如同样的液压系统针对一个油缸,就将油缸连接的油管直径变大或变小对油缸的伸出速度有影响吗?换成气缸是不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A:
油缸的伸出速度只和流量有关

网友(点评):
和 推动的物体的重量没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油缸的伸出速度只和流量有关

加速度有关系,但最终速度与负载无关,默认出力比负载大

网友:
伸出速度是和流量相关的

网友B:
只能说还要看你泵够不够用,液压传动是个系统问题,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有关系,但最终速度与负载无关,默认出力比负载大

那跟油管直径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还要看你泵够不够用,液压传动是个系统问题,唉!!!

我的意思是泵流量相同的情况下更改油管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的伸出速度只和流量有关

跟油管直径是什么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油管直径是什么关系?

那你认为更改管径对系统的流量有影响吗?

网友C:
1.速度与油管粗细无关。
2.除非油管细到把系统憋到溢流阀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速度与油管粗细无关。
2.除非油管细到把系统憋到溢流阀打开。

那相同系统流量下,油管直径粗细会改变油缸什么?是不是油管直径越粗,油缸达到额定速度的时间越慢,反之时间越快,最终油缸伸出速度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认为更改管径对系统的流量有影响吗?

我觉得对系统流量没影响,但是会影响油缸伸出的加速度

网友:
我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D:
流体管径、流速和流量的关系:d=【4*Q/(π*v*3600)】开平方。

单位如下:
d-------mm;
Q------m3/h;
v-------m/s.

哪里有不懂的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流体管径、流速和流量的关系:d=【4*Q/(π*v*3600)】开平方。

单位如下:

那流量一定,是不是流速根据管径进行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流量一定,是不是流速根据管径进行变化

你的液压系统设计压力是多少?流速根据你的液压系统的压力有一个取值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液压系统设计压力是多少?流速根据你的液压系统的压力有一个取值范围。

还是原来的问题,液压系统压力和流量一定,就将连接液压缸的油管直径进行更改,液压缸伸出速度会怎么样变化?

网友D:
不知道你的液压系统的压力是多少?也不知道你的液压缸管路是吸油还是回油,我不好判断。我把油路流速范围告诉你,你自己判断。

吸油管路流速:0.5-12m/s;
回油管路流速:2-3m/s;
压油管路流速:5-7m/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的液压系统的压力是多少?也不知道你的液压缸管路是吸油还是回油,我不好判断。我把油路流速范围告 ...

更改压油管的直径,那油缸伸出速度会变化吗?

网友D:
能变化!你把刚才给你的公式推导成速度和管径的关系式,再根据你的油管路属于什么油路?回油、吸油还是压油?在所限定的速度范围内看你的管径能变多少。这不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变化!你把刚才给你的公式推导成速度和管径的关系式,再根据你的油管路属于什么油路?回油、吸油还是压油 ...

我觉得你的公式应该是用来在知道系统流量和压力的情况下确定油管直径用的,因为系统的流量是根据油泵来定的,跟流速什么的应该没关系

网友D:
你不是说流量和压力一定吗?你液压系统的流量和设计压力肯定是已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说流量和压力一定吗?你液压系统的流量和设计压力肯定是已知的

是啊,压力和流量一定的情况下,按你的公式那油管直径差不多也是一定的了,那将油缸的进油管直径更改到与计算值相差挺大的情况下到底对油缸速度有没有影响,具体是怎么影响的?

网友D:
把你的流量和设计压力发出来,我算出来,你再看。上面写的那段话好好读几遍,你把意思没有读明白还是我没写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你的流量和设计压力发出来,我算出来,你再看。上面写的那段话好好读几遍,你把意思没有读明白还是我没写 ...

系统压力7mpa,流量20L/min

网友D:
不知道你的油管路属于哪类管路,假如说你的油缸管路是吸油管路,那么当管径在19-30.6mm之间变化时,油缸速度在0.5-1.2m/s之间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的油管路属于哪类管路,假如说你的油缸管路是吸油管路,那么当管径在19-30.6mm之间变化时,油缸速 ...

油缸进油肯定是压油管啊

网友D:
那你换成压油管的流速就行。就能看出来管径变化时,油缸速度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的油管路属于哪类管路,假如说你的油缸管路是吸油管路,那么当管径在19-30.6mm之间变化时,油缸速 ...

还有流量为什么是1.2,油缸速度0.5-1.2m/s是怎么算出来的,我都没提供油缸油缸杆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换成压油管的流速就行。就能看出来管径变化时,油缸速度的变化

我看你的流速5和7就是按压油管来算的

网友D:
压油管的计算,你把压油管的流速范围值代进去计算就行。流量=1.2m/s是根据你的Q=20L/min换算来的。看来你是一点都不动脑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油管的计算,你把压油管的流速范围值代进去计算就行。流量=1.2m/s是根据你的Q=20L/min换算来的。看来你是 ...

先不管怎么算,假设算出来直径范围是19-30,那我采用50直径的油管,液压缸速度会怎么样,流量和压力还是一定的情况下

网友E:
同等流量及压力下,管径越大,流速越慢,油缸动作越慢.看来你是一点都不动脑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等流量及压力下,管径越大,流速越慢,油缸动作越慢.看来你是一点都不动脑子

不是说流速是根据系统压力和流量查出来的范围值吗,怎么又跟管径扯上关系了,而且上述公式应该是用来在知道系统流量和压力的前提下确定油管直径范围用的,并不是用来确定流速和流量的,并且油缸速度应该是根据油泵提供的流量来定的,跟流速什么的应该没关系,感觉你都是前后对应不起来的,不是我不动脑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说流速是根据系统压力和流量查出来的范围值吗,怎么又跟管径扯上关系了,而且上述公式应该是用来在知 ...

如果你的油管管径是50mm,按你给的压力和流量数据计算得出,液压缸的速度是1.699x10^-3,也就是说,液压缸每秒钟的位移是1.7mm,基本不动了吧。

当压油管的流速在5-7m/s时,液压缸的位移是19.6-30mm。为什么非要把液压缸进油管的管径取到不合理区域呢?

这个问题你要顺着想,还要逆着想。

我把计算过程都给你了,你还没有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油管管径是50mm,按你给的压力和流量数据计算得出,液压缸的速度是1.699x10^-3,也就是说,液压 ...

1.流速是知道压力和流量的情况下查表选择可得,跟管径大小没直接关系
2.液压缸的的速度公式是假如无杆腔进油=(系统流量/油缸横截面积),跟流速没关系,应该跟系统流量和油缸缸径大小有关,这个可以随便查
3.你给的管径公式我也知道,重复说一下是在确定压力和流量的前提下,确定油管管径大小用的,这是有前提的,不是能随便反过来套用的
4.我想知道的是万一计算油管直径有误,管径过大或过小会不会对油缸速度等造成影响

网友(2018-02-26):
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