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转dwg有没有什么好用的插件呢?

楼主(2017-12-29):
操作起来简单,不失真

网友A:
我有个映射文件楼主看看能用不?

或者看看这个
solidworks工程图完美转换dwg格式
http://www.cmiw.cn/thread-48456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映射文件楼主看看能用不?

发来看看呗。

网友:
SW自带的那玩意不是还可以吗?就是字体要设置一下

网友:
最好用映射文件solidworks自带的批量打印,批量转图功能还是很不错的。没必要搞什么插件。

网友:
不要纠结于外挂,简单快速就行。先设置好映射文件——直接新建txt将下面内容粘贴进去就是一个完整的映射文件。
然后想用批量转dwg就用sw自带的SOLIDWORKS Task 功能。但是那个是批量转换指定文件夹的所有工程图。
如果对自己不放心,可以使用“宏”做一个快捷键,打开一张转一张,虽然繁琐但是能自己顺便检查一下图纸。个人比较纠结,就是用的这个方法

[Version]
SW990001

[Layers]
0 = 7, 0
1轮廓实线层 = 7, -2
2细线层 = 4, -2
3中心线层 = 1, 7
4虚线层 = 6, 2
5剖面线层 = 2, -2
6文字层 = 3, -2
7标注层 = 4, -2
8符号标注层 = 31, -2
9双点划线层 = 6, 9

[Entities]
几何体 [0] = BYLAYER, BYLAYER, 1轮廓实线层
尺寸 [1] = BYLAYER, BYLAYER, 2细线层
注释 [2] = BYLAYER, BYLAYER, 6文字层
形位公差 [3] = BYLAYER, BYLAYER, 7标注层
中心符号线 [4] = BYLAYER, BYLAYER, 3中心线层
剖面线 [5] = BYLAYER, BYLAYER, 5剖面线层
局部视图图标 [6] = BYLAYER, BYLAYER, 8符号标注层
符号 [7] = BYLAYER, BYLAYER, 8符号标注层
基准目标 [8] = BYLAYER, BYLAYER, 8符号标注层
基准目标符号 [9] = BYLAYER, BYLAYER, 8符号标注层
焊接符号 [10] = BYLAYER, BYLAYER, 7标注层
装饰螺纹线 [11] = BYLAYER, BYLAYER, 2细线层
材料明细表 [12] = BYLAYER, BYLAYER, 7标注层
块 [13] = BYLAYER, BYLAYER, 2细线层
中心线 [14] = BYLAYER, BYLAYER, 3中心线层
隐藏线 [15] = BYLAYER, BYLAYER, 4虚线层
草图直线 [16] = BYLAYER, BYLAYER, 2细线层
剖面线 [17] = BYLAYER, BYLAYER, 5剖面线层
局部视图边界 [18] = BYLAYER, BYLAYER, 5剖面线层
相切线 [19] = BYLAYER, BYLAYER, 2细线层
用户 - 虚线 [20] = BYLAYER, BYLAYER, 4虚线层
用户 - 双点画线 [21] = BYLAYER, BYLAYER, 9双点划线层
用户 - 中心线 [22] = BYLAYER, BYLAYER, 3中心线层
多转折引线 [23] = BYLAYER, BYLAYER, 2细线层
销钉符号 [24] = BYLAYER, BYLAYER, 8符号标注层
折断线 [25] = BYLAYER, BYLAYER, 2细线层
块实例 [26] = BYLAYER, BYLAYER, 2细线层
中心线 [27] = BYLAYER, BYLAYER, 3中心线层
表格注解 [28] = BYLAYER, BYLAYER, 2细线层
孔表格原点 [29] = BYLAYER, BYLAYER, 8符号标注层
焊缝 [30] = BYLAYER, BYLAYER, 2细线层

[Colors]
0 -> 0

网友:
我们都是批量导出,一次性到几百张图纸,电脑基本上一个小时不能动了

网友:
自带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