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

楼主(2017-12-30):
3mm 5083-O铝合金板材焊接成一个箱体结构,焊接完成后,在焊缝背部有些发黑,打磨处理后,表面有划痕。甲方不允许涂漆,我们进行本色铝氧化,但是效果不明显。后来甲方提供一块样板(如图所示),要求我们将表面做成这种颜色,怎么处理?镀铬等有害方式方法,不允许使用。因此想请教大家,有什么其他的好的方式,可以是我的产品做成图示,这种类似拉丝面的方法?

网友A:
板材厚一点,焊缝背部应该没有发黑情况了

网友B:
不喷砂盖不住表面的划痕的。我看着像是氧化细磨砂银色,我们之前做铝合金方管焊接喷砂氧化差不多是这样的效果。

网友C:
表面色泽不是亮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材厚一点,焊缝背部应该没有发黑情况了

有重量要求,最后的只能用3mm的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喷砂盖不住表面的划痕的。我看着像是氧化细磨砂银色,我们之前做铝合金方管焊接喷砂氧化差不多是这样的效 ...

我也想喷砂的,可是板材太薄,又是箱体结构,一喷砂就毁掉了。内部还焊有其他器件,在里面无法做支撑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面色泽不是亮氧?

你说的 亮氧 是什么意思?5083-O母材就是有些发亮 反光,我发张 业主要求的样板色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喷砂的,可是板材太薄,又是箱体结构,一喷砂就毁掉了。内部还焊有其他器件,在里面无法做支撑保护 ...

3mm?不算薄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 亮氧 是什么意思?5083-O母材就是有些发亮 反光,我发张 业主要求的样板色泽

我以为光亮氧化  就是比普通的氧化多些抛光工艺在着色   看起来也是这种亮色

网友:
你这个样件表面应该是阳极氧化吧

网友:
如果痕迹深还得用上金刚砂来喷

网友:
有点阳极氧化的意思。

网友:
喷砂后的效果和楼主的很像啊

网友:
有一种滚砂工艺、电化学抛光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2018-02-13):
表面像是喷砂后阳极氧化,但是沉孔又没有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