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类似探针的东西全名,或者大侠们看看有啥别的招

楼主(2017-12-30):
       如图,这是什么东西?探针?顶针?我在阿里巴巴上找不到这东西,有没有大侠知道正规的全称?另外我在找一种类似于这个的东西,需要有千分杆微调的功能,又要杆子前段带有有探针那种撞到东西回弹的功能,大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点评):
你没问问采购吗

网友(点评):
从仓库翻出来的东西,我们这会计就是采购,换了好多个了。。。都不知道谁买的,哪买的。

网友A:
是不是位移传感器

网友B:
这个感觉有点像传感器,你要找的是缓冲器吧,可以上SMC看看

网友C:
有点相似我之前使用过的基恩士的模量压力传感器

网友D:
先确定是用来干什么的,再进一步推断。

网友E:
楼主既然有实物,不如从厂家找起,阿里巴巴上的厂家太多,不知道产品名称的前提下是很难找到的

网友F:
https://s.taobao.com/search?q=&imgfile=&commend=all&ssid=s5-e&search_type=item&sourceId=tb.index&spm=a21bo.2017.201856-taobao-item.2&ie=utf8&initiative_id=tbindexz_20170306&tfsid=TB1JOmYkMvD8KJjSsplXXaIEFXa&app=imgsearch&region=246%2C360%2C139%2C3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位移传感器

大侠,不是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因为元旦啥的一直没上来,这里谢谢各位大侠,补一个这个东西的淘宝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998.9.63c359033RjBcS&scm=1007.11224.62891.0&id=525900333286&pvid=81b8f3b8-e819-4fe3-b76b-32c10ccd597e,有兴趣了解的大侠再戳进去看吧,免得有打广告的嫌疑。另外这东西淘宝上说是电池夹具,我是把它当作带缓冲的感应片用的。如图,左边这个顶针尾端接一根线,右边微调螺栓接一根线,当二者接触,做一个短路的信号,分开做断路的信号。当感应器使。主要是节省成本,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确定是用来干什么的,再进一步推断。

谢谢大侠,问题解决了,大侠可以去十楼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感觉有点像传感器,你要找的是缓冲器吧,可以上SMC看看

谢谢大侠,问题解决了,大侠可以去十楼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相似我之前使用过的基恩士的模量压力传感器

谢谢大侠,问题解决了,大侠可以去十楼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既然有实物,不如从厂家找起,阿里巴巴上的厂家太多,不知道产品名称的前提下是很难找到的

谢谢大侠,问题解决了,大侠可以去十楼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s.taobao.com/search?q=&imgfile=&commend=all&ssid=s5-e&search_type=item&sourceId=tb.index&spm ...

谢谢大侠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