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与直线轴承作用场合问题

楼主(2017-12-30):
一般人在设计过程中,垂直方向都是使用直线轴承,水平方向用直线导轨的很多,不知道竖直方向用直线导轨需要注意哪些,而且竖直方向导轨滑块的侧向载荷是如何计算的,查资料最多的是水平时滑块所受载荷

楼主:
论坛有高手做过这方面设备的可以讲解讲解

网友A:
这种的还真没算过,都是凭经验,不过跨距较大的时候还是不能考虑用直线轴承,直线轴承间隙大,机构容易倾斜卡死

网友B:
看成本和精度

网友C:
你先贴出你的运动机构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贴出你的运动机构简图

机构很简单,直接就是两根直线导轨中间是丝杆机构,现在是水平丝杆机构运行很顺滑,左右侧方位感觉不是很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还真没算过,都是凭经验,不过跨距较大的时候还是不能考虑用直线轴承,直线轴承间隙大,机构容易倾斜 ...

是这样的,直线轴承使用过程中也会由于硬轴原因走起来不是很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成本和精度

我现在是需要能够用直线导轨机构能满足像水平方向丝杆导轨机构一样运行顺滑

网友A:
垂直顶升的跨距大的话最好不要用这种的,建议换成4根梯形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顶升的跨距大的话最好不要用这种的,建议换成4根梯形丝杆

???没明白,现在机构是两边直线导轨,中间滚珠丝杆,直线导轨间的间距也就100mm

网友:
直线导轨可以的。我还以为是直线轴承

网友:
其实侧向与水平上受力都是差不多的,因为直线滑轨机构是槽型燕尾式,本身就能竖直来使用

网友:
卧时要用直线轴承得要认真地对配合精度有数,并且适当加大一档规格。

网友:
导轨跟直线轴承精度是2个级别的好不  直线轴承摇一摇,都会晃动那种,张紧的也不顶用

网友D:
可以用直线导轨,给你发个样册看看

网友(2018-04-07):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直线导轨,给你发个样册看看

TBI的直线导轨  在台湾业界 排名第几了

网友(点评):
台湾上银,银泰,TBI

网友(2022-11-24):
两根轴平行度不行吧,出现卡顿

网友:
径向不带很大负载的情况下,用直线轴承,成本低,安装简单。径向有大负载,速度较低的可以用无油衬套。
能用直线导向轴的地方基本上都能用直线导轨,只要安装空间够。
标准模组用导轨的,立起来当Z轴用很常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