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带机 卷带机 新手有偿求助

楼主(2017-12-30):
1.1设备外形尺寸:长**500*500*1400
1.2设备材料:底座:40*40国标角铁,喷彩蓝油漆。机身主板600*500*20铝板,水槽及配件SUS304不锈钢;动力采用0.37KW3220V马达,配0.75KW变频器。
1.3水带缠绕方法:将干的玻璃纸带置于固定轮上,搭上压紧杆,拉出玻璃纸过水槽,绕过刮水导杆,贴于收卷轴上;放下限位杆,关上防水罩,启动按钮,开始缠绕玻璃纸到设定大小圈时自动停止。
1.4设备特点:体积小,使用220V电源,可依据实际需求随意摆放;自动缠绕/停止功能,节省人工、时间。
1.5   设计完成后 200RMB表示感谢

楼主:
一盘水带宽18 一次可以放多盘,压紧杆分体各压各的  压紧杆什么结构里面 怎么安装的,小生实在想不到。

网友:
设计完成后 200RMB表示感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压紧杆靠自重压上面就行。

网友:
其实可以参考我们冲压自动化卷料自动化送料,也是靠板材的重力控制其送料前进

网友A:
大哥在硅胶管的吗?能都加个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在硅胶管的吗?能都加个好友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