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或同步轮,顶丝固定与夹持抱紧的差别?不考虑容许力矩差别

楼主(2017-12-30):
联轴器或同步轮,顶丝固定与夹持抱紧的差别?不考虑容许力矩差别

网友:
夹持抱紧受力相对均衡,所以效果会好些。
其他我也讲不出来。

网友:
夹持抱紧方式定心性好,传递的力矩也大

网友:
之前我们这边也使用过顶丝,效果不好,在传动过程中时间久了很容易滑丝,现在最好用加持抱紧方式

网友:
顶丝是用来固定的,大多是轴孔,用顶丝顶住轴,使它不能来回移动。

网友:
夹持抱紧一般用涨紧套,受力均匀,不易滑动,顶丝一般是固定健

网友A:
夹持固定的弹性变形量有限,如果你的轴选小了,或者装配的时候你磨去了一层,可能适应性就不是很好;相对来说顶丝就好多了,你的轴小一点,也是能顶紧的。
但是顶丝有时候会打滑。选顶丝要选对。我建议直径用螺钉代替顶丝,螺钉的内六角大,力矩大,可以拧的紧一些。撵制末端的凹坑,正好能扎进轴里。
但是夹持固定的还是比较均匀,要是要求同心度高的话,这个还是优势的。动平衡也好。顶丝的换成螺钉,在高速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影响。

网友:
根据使用场合不同来用,各有优缺点吧,顶丝固定一般用在较轻负载的场合,安装简便,不过传动的电机轴有时需要追加工,即加工出顶紧平面。夹持抱紧需要配合张紧套使用,传动力矩范围广。

网友:
按你前提下选用螺丝锁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夹持固定的弹性变形量有限,如果你的轴选小了,或者装配的时候你磨去了一层,可能适应性就不是很好;相对来 ...

楼上正解!

网友(2021-10-22):
正解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