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半轴的区别

楼主(2017-12-30):
想问一下,半浮式半轴、四分之三浮式半轴、全浮式半轴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百度搜索“半浮式半轴”“全浮式半轴”“3 4浮式半轴”

网友:
全浮式半轴轴承,半轴与桥壳没有直接联系。半轴内端用花键和半轴齿轮联接,并通过差速器壳支承在主减速器壳的座孔中。

网友:
全浮式一端支承在差速器内,一端支承在轮毂上,所以不承受任何弯矩.但是半浮式同样一端支承在差速器内,另一端就直接支承在桥壳上,所以一端要承受弯矩.称为半浮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