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7-12-30):
这台机器夹具能上下移动,是将3双鞋底夹在夹具上,通过电机带动移动板上下移动,使鞋底往复折动,3只鞋底最大需要180KG的力,现在用同步轮带动,电机该如何选择呢?

网友:
无非功率和扭矩。
1,功率可以直接按执行端受力和设计循环频率计算(功率守恒),再乘以个传动效率。
2,扭矩画受力简图,找出最大扭矩,扭矩可以通过传动比放大。

网友A:
可以按照能量守恒来计算:即电机做功=输出力做功
另外,有个疑问,上半部三个可移动的压板和下半部三个固定的压板为什么通过连杆分别连接,上下部分独立不可以吗

楼主:
因为移动的距离是有标准的,我是用偏心轮来达到要求

楼主:
因为鞋底的强度是不同的,我只能预估3只鞋底最大需要180公斤的力,原先是选用7.5nm的步进电机,加上30齿的同步轮,一般的鞋底应该是够用了,但极端的情况必须考虑,所有选择不知道如何选了,这方面还是个新手,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差的太多,希望有老师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
1800N的力要输出,你这个肯定是要加减速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照能量守恒来计算:即电机做功=输出力做功
另外,有个疑问,上半部三个可移动的压板和下半部三个固 ...

凸轮控制上端的三个压板就可以了吧 把上端三个压板做成整体。你现在的结构是上端三个压板都是独立的,用贯穿轴连到一起,然后再和底部三个压板通过铰链连接,我没搞懂你这么设计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控制上端的三个压板就可以了吧 把上端三个压板做成整体。你现在的结构是上端三个压板都是独立的,用 ...

我这三个压板是整体的,两端固定在滑轨上,中间伸出端通过鱼眼和偏心轮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三个压板是整体的,两端固定在滑轨上,中间伸出端通过鱼眼和偏心轮连接

我是说上面三个压板和底部三个压板为什么铰接在一起  产生中间三个黄色的连接轴

楼主:
加减速机位置不够,能不能通过其他什么办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