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材料

楼主(2017-12-30):
我这有一个貌似合金铜的齿轮,算到接触应力有560MPa,可能吗,有什么合金铜能达到这个要求呢?

网友A:
青铜合金达到这个强度应该不难,比如铍青铜

网友(点评):
只能铍铜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青铜合金达到这个强度应该不难,比如铍青铜

锡青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锡青铜呢?

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

这个我已经查过了,这里只有抗拉强度没有屈服强度,所以不好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