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厂家设备的小细节

楼主(2017-12-30):
其他厂家设备的小细节,各位分析下原理,看看是否能借鉴?
1.螺栓划红线;
2.底座安装螺栓有铜合金颜色的垫子。

楼主:

其他厂家设备的小细节,分析下原理,看看是否能借鉴?
1.螺栓划红线;
2.底座安装螺栓有铜合金颜色的

网友:
划线一是防止客户私自拆机器,另外就是看看螺母是否有松动的情况

网友:
防松标记,算是行规吧,一般企业都做。

网友:
这个应该是检查螺丝防松动,上面装弹簧垫圈。

网友A:
似不似台湾人弄得

网友:
对于振动设备有红线之类标识真的是需要做一下。其它场合就没这个必要了吧

网友:
一般都是为了防止螺栓未拧紧或者工人漏拧,防呆标记。

网友:
管接头划线的比较多,一般就是防止漏拧

网友:
作用很多:
1.方便过程点检及时发现松动,避免小问题酿成大灾难;
2.部分设备交付后不允许私自拆卸或松动,划线便于可视化检查;
3.某些工序要求作业后检验检查标记,便于完工确认;

网友:
重要位置螺栓拧紧需要力矩扳手,划线确认定力完成。普通位置手动拧紧,凭感觉,也不划线。
至于那个垫套没大明白

网友:
划线是为了分辨螺丝是否松动,我们的治具专门搞个学徒拿记号笔划线,就连地铁上面的螺栓也会有划线。铜材质的垫片是为了防止压伤。

网友:
现大部分厂家都会这么做,包括传感器也会在调试好后画上标记!

网友:
这个工艺手段很实用

网友:
防松标记打的很不规范,1、没划到位,2、只有一条自检,没有互检

网友:
划线是怕松嘛。

网友:
有了这1道,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铜垫一是为了加大接触面积,二我猜测铜垫中心是内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不似台湾人弄得

美国人的

网友(2018-03-29):
在产线一直有看到这个标记,总结下来也就这三个作用:1,产线自检,确认已安装;2,防止客户私自拆装设备;3,确认是否有松动现象。

网友:
看了前面的人回复,真的不忍回复一下:汽车工业应该算是质量管理体系最完备的了吧,TS16949,所谓螺丝标红线,是注明这个螺丝打过扭矩了,防呆,然后才是往后目视检查松动。加铜垫说明这颗螺丝扭矩比较大,铜垫可以吃掉应力作用,打的螺丝扭矩是比较合格的。紧固件锁附是很复杂的工艺。

网友(2019-09-12):
引用 网友A:
似不似台湾人弄得

看来这大牛是跟台湾佬合作过。哈哈哈哈

网友:
大家说的都很明白!
铜垫是螺栓太长了,要是怕垫片划伤设备底座,薄垫片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这么厚,浪费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