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零件报价

楼主(2017-12-30):
零件图纸如附件 非标件 数量2件 现在要求报价请各位前辈指点  报价大概多少?

图纸要求材料GCR15  硬度HRC 50-55  表面处理镀镍
零件 长271正负 2丝  同心度 外圆均有要求

网友:
楼主这个零件得走芯机来加工,形位公差要求很高,件数还少,价格不菲啊

网友:
楼上是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
2楼专业啊

网友:
按这二个查对,再计算吧
一、http://www.cmiw.cn/thread-769803-1-1.html
二、http://www.cmiw.cn/thread-771135-1-1.html

网友:
又细又长,精度要求又高,没个百把块怕是没人做啊

网友:
这个产品工艺难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细长轴加工
2.热处理硬度对尺寸精度的影响
3.相关尺寸加工过程中的测量
4.个别尺寸高俅十分高 2.5的孔0.01的公差很难做到。

如果是单件的话这种工件收你2000也正常,如果没有一定的量你那这种图找人十个有九个会拒绝加工,即使有一定的量也不是一般的机加工单位能够做的好的。
我自己排的工序加工设备就需要,无心磨、数控车、慢走丝、小外圆磨、穿孔机、
检测设备需要、2次元投影仪、标准规、等常规工具

网友:
楼主如有没有找到合适的加工可以站内联系我,这个活我这边能做。

楼主:
已经下单,两件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