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眼花缭乱的机加工夹具(六)

楼主(2017-12-30):
加工偏心轴专用三爪卡盘(一般普车上使用的比较多)
1.常用的三爪卡盘主要包括卡盘体、活动卡爪、卡爪驱动机构。其中,卡爪驱动机构又包括一个大椎齿轮和三个小锥齿轮(如图所示)。当操作人员用伏打扳手旋转小锥齿轮时,大椎齿轮便会随之转动,其背面螺纹即带动三个卡爪同进同出(如图所示)。三爪运动距离相等,且能够自动定心。当用扳手扳动小锥齿轮时,可换上三个反爪,以便安装更大直径的工件(如图所示)。

                常用卡盘工作原理
2 .对常用的三爪卡盘改进,实现偏心夹紧
为解决自定心三爪卡盘加工的技术难题,现对卡盘上的其中一个卡爪(卡爪1)的形状进行改进(如下图所示)

当要进行偏心调整时,把卡爪1上的螺栓旋出,松开卡爪1与平面螺纹的啮合,只有其它两个卡爪与平面螺纹啮合(如下图所示)。

然后用伏打扳手旋转小锥齿轮,大锥齿轮转动,带动卡爪2和卡爪3同时向中心靠近或退出,根据卡盘体上的刻度控制其移动距离为偏心量e值(如下图所示。

然后再把卡爪1重新和平面矩形螺纹啮合,用伏打扳手旋转小锥齿轮带动三个卡爪同时向中心靠近夹紧工件(如图所示)

最后旋紧螺栓固定卡爪1(如图所示),完成了偏心调整夹紧

3.卡爪2、3移动量h与偏心量e的关系
由图可得,卡爪2、3移动量h与轴偏心量e的关系:在直角三角形ABC中e=h·sin30°,则e=0.5h,即h=2e。

网友A:
对于非长年加工件,可以利用这个思路,不动卡盘,而是在卡爪上搭积木可能划算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非长年加工件,可以利用这个思路,不动卡盘,而是在卡爪上搭积木可能划算些。

是的,一般的小工厂在卡爪上搭积木还是比较有成本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