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加工

楼主(2017-12-31):
蜗杆有模数M=2.5 头数Z1=4 齿顶高系数h*a1=1导程P=31.4 最大径=36.5 中经=31.5 如何计算小径  任何编程    第一次接触蜗杆 一头雾水

网友:
第一次做就做4个头的蜗杆,有点难度啊

网友A:
全齿高一般是2.25,既然你齿顶高系数是1了,底径=36.5-2.5*2.25,编程的话我不知道你对宏程序了解多少。下面是一个蜗杆宏程序,你自己慢慢研究吧。

D=52   d=34.4  模数4 四头, 牙型角20度,刀宽2mm 角度LE20

P=3.14159*4*4=50.26544(导程等于摸数*3.14159*头数)   W=0.7M =2.8(蜗杆底部宽度)

程序:

O0001

G99M03S300

G97T0101M8

G0X56Z10

#1=52(蜗杆大直径)

#2=34.4(蜗杆底直径)

#3=0.4(底部宽度减去刀宽的一半)

#13=360000/4(算出每一头的角度)

N10#4=0.2(每层吃刀量)

#1=#1-#4(大直径递减)

IF[#1LT#2]THEN#1=#2(条件判断防止过切,强制赋值。当#1小于#2,那么#1等于#2)

#5=[#1-#2]/2*TAN[20]+#3(三角函数算出每层需要赶刀的宽度)

#6=0(赶刀初始值)

N20 #12=0(Q的初始值,不能乱放)

#7=10+#6(计算右赶刀每次的定位)

G0 X56 Z#7(螺纹定位)

N21G0X#1(X进刀)

G32 Z-95 F50.265 Q#12(螺纹车削)

G0 X56(退刀)

G0 Z#7(定位退刀到起点位置)

#12=#12+#13(角度递加)

IF[#12LT360000]GOTO21(如果Q值小于360度跳到N21执行下一头)

IF[#6EQ#5]GOTO30(如果右边赶刀宽度到达跳出循环)

#6=#6+1.5(每刀赶刀量加1.5)

IF[#6GT#5]THEN#6=#5(防止过切强制赋值)

IF[#6LE#5]GOTO20(如果右边赶刀宽度没有到达跳转N20继续循环)

N30#6=0(赶刀初始从新赋值)

N40#12=0(Q的初始值,从新赋值,不能乱放)

#6=#6+1.5(赶刀宽度递加)

IF[#6GT#5]THEN#6=#5(防止宽度过切,强制赋值)

#8=10-#6(计算Z定位向左赶刀)

G0 X56 Z#8(螺纹定位)

N41G0X#1(X进刀)

G32 Z-95 F50.265Q#12(螺纹车削)

G0 X56 (螺纹退刀)

Z#8(退回上一次加工起点)

#12=#12+#13(左边赶刀的角度递加)

IF[#12LT360000]GOTO41(如果Q值角度小于360度跳转N41继续下一头)

IF[#6EQ#5]GOTO50(防止死循环,如果宽度到达跳出循环)

IF[#6LE#5]GOTO40(如果左边赶刀宽度没有到达跳转N40继续赶刀)

N50IF[#1EQ#2]GOTO60(如果螺纹深度到达跳出循环)

IF[#1GE#2]GOTO10(如果没有到达跳转N10继续下一层)

N60G0X100.

Z120.

M30

完整程序如下:

O0001

G99M03S300

G97T0101M8

G0X56Z10

#1=52

#2=34.4

#3=0.4

#13=360000/4

N10#4=0.2

#1=#1-#4

IF[#1LT#2]THEN#1=#2

#5=[#1-#2]/2*TAN[20]+#3

#6=0

N20#12=0

#7=10+#6

G0 X56 Z#7

N21G0X#1

G32 Z-95 F50.265 Q#12

G0 X56

G0 Z#7

#12=#12+#13

IF[#12LT360000]GOTO21

IF[#6EQ#5]GOTO30

#6=#6+1.5

IF[#6GT#5]THEN#6=#5

IF[#6LE#5]GOTO20

N30#6=0

N40#12=0

#6=#6+1.5

IF[#6GT#5]THEN#6=#5

#8=10-#6

G0 X56 Z#8

N41G0X#1

G32 Z-95 F50.265Q#12

G0 X56

Z#8

#12=#12+#13

IF[#12LT360000]GOTO41

IF[#6EQ#5]GOTO50

IF[#6LE#5]GOTO40

N50IF[#1EQ#2]GOTO60

IF[#1GE#2]GOTO10

N60G0X100.

Z120.

M30

网友(点评):
变量应用不灵活,程序不能完全通用

网友:
蜗杆得用宏程序,楼上的宏程序很好,楼主认真研究一下

网友:
三楼大神正解!

网友:
厉害,看一看。学一学

网友(2018-01-31):
引用 网友A:
全齿高一般是2.25,既然你齿顶高系数是1了,底径=36.5-2.5*2.25,编程的话我不知道你对宏程序了解多少。下 ...

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正好想学习一下宏程序。

网友:
宏不会用。我一般做多头梯形丝杆螺纹。这个能用G78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齿高一般是2.25,既然你齿顶高系数是1了,底径=36.5-2.5*2.25,编程的话我不知道你对宏程序了解多少。下 ...

只是给他参考

网友(2018-03-11):
收到,不错啊,我感觉很好

网友(2018-11-17):
不错蜗杆就用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