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爪卡盘之一:车床三爪卡盘扳手只用一个孔的吗?

楼主(2017-12-31):
如图中解释,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应该不会有疑问吧,还是我理解有误。
三爪和四爪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构,三爪是只要任何一个扳手孔就可以自对心卡紧。

网友:
不是的,有时候一个孔是夹不紧的,四方孔扳手插进去,加力杆角度不好加力就得换孔。

网友(点评):
间隙大了,得修修了。

网友:
是不是认准用一个方孔,副锥齿轮与端面螺纹更好的磨合接触,有利于螺纹副稳定的啮合而有利于夹持?在实际使用中,旋紧一个副锥齿,其余两个是不是呈“松弛”状态的,其实就只有旋紧的这个锥齿与端面螺纹一个施力点,因为存在固有的螺纹间隙,更换不同位置的副锥齿,会造成受力和位置的变化,其精度的“重复性”就不易保证。
另外猜想,卡盘在制造时最后是不是也有类似于下面图中的对卡爪有修整的工序,基于以上原因,也需使用同一个方孔。

网友A:
拆过卡盘的人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过卡盘的人就明白了

就像厨子炒菜一样,每个人都炒菜,但感悟到的东东是不一样的。
卡盘,没拆过的人可能很少。
但不是每个拆过的都能想点什么。

网友:
三爪卡盘里面有一个盘式螺纹,所以你转螺丝锁紧一个孔,另外两个爪子也会自动锁紧,但实际现场操作时要把工件夹紧还得均匀受力

楼主:
看来,能明白的不太多。

网友(点评):
社区变味了

网友(2020-03-30):
对于加持精度要求比较高的,比如软爪加持,就需要松紧一个固定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