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标号的选择完全取决于压缩比吗

楼主(2017-12-31):
大多资料都是这样介绍的,逐渐的人们也都这样认为的,那就是汽油标号的选择完全取决于汽油机的压缩比,并且有具体数据的,大体从10:1分开,压缩比低于10的用92号汽油,压缩比高于10的用95号以上汽油。事实正是这样吗?昂克赛拉压缩比13,思域10.6,凯美瑞13,雅阁11.1,有很多压缩比大于10的汽油机都烧92号汽油。相反有的汽油机压缩比正好是10,却要求用95号汽油。燃油标号到底取决于什么?

网友:
标号的本意是辛烷值,这个概念很容易查到,不多说。正确的表述是:一般而言,压缩比高的发动机需要使用高辛烷值汽油,否则将很容易发生爆震;高辛烷值汽油适合较高压缩比以提高燃烧速度。但是,实际引发爆震的因素很多,空燃比、点火正时、气门正时等都是,所以压缩比与辛烷值之间并没有严格的数量上的对应关系。出现某些车型压缩比高,反而允许使用低标号汽油是正常的。

网友:
汽油标号:是实际汽油抗爆性与标准汽油的抗爆性的比值。标号越高,抗爆性能就越强。标准汽油是由异辛烷和正庚烷组成。并不是标号越高越好,要根据发动机压缩比合理选择汽油标号。

网友:
标号越高,抗爆性能就越强。标准汽油是由异辛烷和正庚烷组成。并不是标号越高越好,要根据发动机压缩比合理选择汽油标号。

网友:
没错,就这么理解没错,虽然不是全对。可以根据你的爱车选择标号,宁低勿高。(发动机上的爆震传感器会反馈修正点火时间)
附加选加油站条件,加油时要挑新鲜,哪里车多去哪里加油。【仅供参考】

网友:
学到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