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表面处理问题

楼主(2017-12-31):
最近新接手一个航空靠背骨架的项目,
之前没做过铝合金方面的加工,特别是对喷粉和阳极氧化,没有什么了解。

产品最好三序是,焊接,打磨,阳极氧化。
问题:
全表面打磨后(用了绞磨机上铜丝刷,然后用砂纸抛光),但是氧化后,表面色彩不一,有有的黑色的纹路。

想问下:
1、有没有必要全表面打磨,还是只是需要打磨焊接部位和有划痕的
2、阳极氧化,做不好会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单说的是外观。

网友A:
整体喷沙,做电化学抛光,最后在做阳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喷沙,做电化学抛光,最后在做阳极化

零件上,有向个8mm孔,喷沙的话,估计沙会进入孔里,不好清除,
另外,电化学抛光,是什么工艺

网友(点评):
喷砂的时候可以把孔塞住

网友:
同意2楼的做法

网友:
显然2楼是专家!

楼主:
引用 楼主:
零件上,有向个8mm孔,喷沙的话,估计沙会进入孔里,不好清除,
另外,电化学抛光,是什么工艺

是的,把孔堵住是可以考虑。

另外,喷沙的价格一般怎么算。

我要做铝合金零件,大体是 U字型,中间焊了两个加强杆。U 字型 长约800,宽约400,用的边长约30的方形型材弯管折弯而成。

网友:
铝合金表面要光滑,不要有痕迹,做出来的工件阳极氧化才漂亮

网友B:
客户要求打磨(拉丝)你就不能喷砂了。看来你在打磨这块工作没在做好,改善它吧,通常都是老师傅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户要求打磨(拉丝)你就不能喷砂了。看来你在打磨这块工作没在做好,改善它吧,通常都是老师傅操作。

手工,全表面打磨,20-30分钟一件,

做喷砂的话,一致,效率,成本,可能都会好些吧。

但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暂时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源。 最是有襄阳的资源能介绍下

网友C:
我们这边跟你讲一下,铝合金项目我们做了很多了,这类材质的零件利润是镀锌钢板的2倍以上;铝合金焊接需要采用CMT焊接(最低配了),现在还有搅拌摩擦焊也大量的应用于铝项目上;就弧焊来讲的话,铝合金焊道位置在焊接前需要进行打磨去氧化层的工序,楼主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边跟你讲一下,铝合金项目我们做了很多了,这类材质的零件利润是镀锌钢板的2倍以上;铝合金焊接需要 ...

我们这边,好像工艺是:

下料,折弯,热处理,机加,碱洗,焊接,打磨,阳极氧化。

现在主要是,阳极氧化,有的黑色阴影,表面不太一致,不知道是打磨问题,还是阳极氧化问题。

网友:
上图让大家看看是什么样的黑色阴影

楼主:
现在,黑色阴影的问题已经解决,客户那边减短了氧化的时间,从15分钟,减少到12分钟。

原因,
1、我们用的是2A12,说是材料强度越高,成分越复杂,颜色就越不统一,氧化时间越长,这种差异就越大,最终和打磨的关系不是很大。
2、酸洗的时候,有一层黑色的附着物,浮在表面,清水冲不掉,但是轻轻擦下就掉了。这层附着物,如果没洗掉,做出来的就是黑的。

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昨晚在客户那里做了三槽,第1,2槽都没有问题。第三槽基本是把东西弄报废了。如附件中的图片。问题就出在氧化这么一步,客户说是气体冲的。零件两端是封闭的,孔的穿的。
还请大家给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边跟你讲一下,铝合金项目我们做了很多了,这类材质的零件利润是镀锌钢板的2倍以上;铝合金焊接需要 ...

老兄,麻烦看下贴子最后那张图片,那个电击痕(自己取的名字)是怎么造成的,应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D:
材质的话,还要看什么标号的铝。
我记得前两天有贴里说7系铝合金极易着色不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材质的话,还要看什么标号的铝。
我记得前两天有贴里说7系铝合金极易着色不均

我们用的是, 6082   2A12

网友E:
我们这的技术要求是,抛光喷砂硬质氧化膜厚30~45μ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的技术要求是,抛光喷砂硬质氧化膜厚30~45μm

硬质氧化膜应该 没有这么厚吧,我们才 6-10

网友F:
2A12,是含铜的铝合金,如果你们订单量大,可以要求阳极厂使用三酸化抛,即采用磷酸/硫酸/硝酸,可以有效去除铜成分,不在表面产生黑膜,

如果你订单量小,可以在砂纸打磨以后用麻布轮收光处理,这样在阳极前处理时只要用脱脂剂去除抛光蜡,不经过碱洗化抛,直接阳极,就不会有这种黑斑。

楼主:
引用 网友F:
2A12,是含铜的铝合金,如果你们订单量大,可以要求阳极厂使用三酸化抛,即采用磷酸/硫酸/硝酸,可以有效去 ...

斑竹,黑纹问题已解决,现在就是下图中的那个问题,只知道是氧化那序产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