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厂锅炉回转式空气预热器的重量怎么计算?

楼主(2018-01-01):
RT,主要是计算空预器蓄热元件波纹板的重量,板厚0.75,长1050,波峰值13.5mm,空预器上底宽160,下底宽330,高度H=1400。
求教大神告知一下计算方法,感激不尽!

网友A:
有这个尺寸直接数模造型,赋予数模材质后称重量,so eas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尺寸直接数模造型,赋予数模材质后称重量,so easy!

请问您是否知道计算公式啊?如果知道的话能否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