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与链轮齿相对位置如何标注

楼主(2018-01-01):
链轮成对使用时为了保持同步,键槽与齿相对位置要求一样,比如像图上这样,键槽与齿尖对齐,工程图上如何体现?而且一般工程图上链轮是不画齿的,怎么把这个关系表示明白呢?

网友:
文字标明两齿轮键槽一刀加工。

网友:
2楼正解哦

网友A:
以前都没注意这个问题,除非是键槽的位置对齿轮的强度有影响,否则正常情况下,有必要区分键槽和齿形对应的位置吗,请大神指教

网友:
我一般标对称度

网友B:
出图时把两件当一件处理,不必和齿有相对位置要求

网友C:
链轮可以旋转,为什么要标注链齿和键槽的相对位置呢?

网友:
也可以画1-2个齿

网友:
没注意过这个细节

网友:
正常情况下,有必要区分键槽和齿形对应的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都没注意这个问题,除非是键槽的位置对齿轮的强度有影响,否则正常情况下,有必要区分键槽和齿形对应的 ...

链轮成对使用的时候,为了保证两边链条同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轮可以旋转,为什么要标注链齿和键槽的相对位置呢?

轴的两端一边一个链轮,为了保证链条同步,比如说链板输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图时把两件当一件处理,不必和齿有相对位置要求

这两件是可以了,那下一批呢,不同的批次如果要互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轮成对使用的时候,为了保证两边链条同步啊

奥,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