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件硬度的确定

楼主(2018-01-01):
请问,一个零件设计过程中,零件的硬度是怎么确定的,可以直接计算出相关的值吗?
比如说,一根轴插在孔内转动,孔和轴接触的部分怎么确定硬度

网友A:
.工件硬度确定应根据工件的工作条件来确定设计所需要的工件硬度,比如直线轴承用的硬轴,因为轴和滚珠受力接触,相当于轴承的内外圈,所以需硬度在60-64HRC,这些需要使用经验的积累,也可以查询相关的资料去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硬度确定应根据工件的工作条件来确定设计所需要的工件硬度,比如直线轴承用的硬轴,因为轴和滚珠受力 ...

那像我这种没有经验的,只能问有经验的老员工吗

网友:
机械零部件一般都是调质处理的,HRC22-25

网友:
公差、平面度、材料、硬度
http://www.cmiw.cn/thread-48898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件硬度确定应根据工件的工作条件来确定设计所需要的工件硬度,比如直线轴承用的硬轴,因为轴和滚珠受力 ...

请问,不锈钢轴怎么提高硬度。比如304   316L?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册,常用零件热处理要求,可以看看,里面有常用的零件需要热处理的参考硬度,这个应该是查资料和经验结合来吧,

网友:
硬度的确定最终取决于你的机器的使用工况,受力大,使用频率高,不好更换,要求耐磨的重要零件,需要的硬度高一些。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

网友:
基本原则:贵的硬,容易换的软

网友:
需要热处理经验

网友(2018-01-31):
都是参考以往公司设计经验的,如果是新东西,可以参考相关手册,或者供应商样本。像我所接触的普通的结构件,不受力的,本体硬度就行,无须热处理的多。有需要的也就是调质,具体要看工况。你所举的例子,轴在孔内转动,信息量太小,两者是直接接触的?不需要滑动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