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弹性挡圈开槽的公差问题

楼主(2018-01-02):
孔用弹性挡圈和轴用弹性挡圈需要在轴上或者孔上开槽,每次标准尺寸都要去查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值,包括直径的数值、直径的公差、槽宽的数值、槽宽的公差,不知道大神们是怎么标注的,是凭经验吗还是怎样,请指教

网友A:
差不多就行。手册上那个也是“参考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就行。手册上那个也是“参考数值“””

大神一般都比较浪无招胜有招
俺每次都默默的翻手册
关键是还有几何公差啊,虽然我每次都自动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一般都比较浪无招胜有招
俺每次都默默的翻手册
关键是还有几何公差啊,虽然我每次都自 ...

是啊,我基本上每次到这也是去翻手册,但是如果设计的多了,常用的几个尺寸记住了,也行,估计只要偏差不太大,应该不影响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就行。手册上那个也是“参考数值“””

对。差不多是种态度。

某人说过,态度决定一切。

网友:
查手册你还嫌烦,你真要上天了。。。
把常用的公差图标数据创建快捷方式啊,桌面一打开就看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差不多是种态度。

某人说过,态度决定一切。

嗯。
确实如此,都是负差,没注意多大,我看上面写的推荐,就没怎么注意到。头几天那个罐子就是,还好图纸没发下去,shentu说的对。得严谨下。你是不是看我以前记录了。。。。态度决定一起,我确实说过,在论坛说没说过忘了。当时毕业的简历上就是这么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确实如此,都是负差,没注意多大,我看上面写的推荐,就没怎么注意到。头几天那个罐子就是,还好图 ...

罗曼·文森特·皮尔

不知道就去百度。

网友(点评):
您知识真渊博

网友(2023-09-19):
可以做成库特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