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的准确度、热膨胀关系

楼主(2018-01-02):
公司一直用的海德汉光栅尺,一般用的准确度±5微米的。

但是不同的光栅尺材料,对应的热膨胀系数、安装方式是不同的。

比如:

LIDA405是钢带穿铝壳,一端固定一端预紧,热膨胀系数取决于安装面;

LIDA407是中间固定,两端自由膨胀,膨胀系数就是钢带本身的10E-6;

LIDA403则是直接背胶粘贴的玻璃/玻璃陶瓷光栅尺,膨胀系数为玻璃:8E-6或玻璃陶瓷0-0.1)E-6。

现在牵涉到一个问题:

1.光栅尺的准确度是不是在某个特定温度下的标称值?

2.一旦温度变化,那么带来的热膨胀如何影响光栅尺的精度?

3.LIDA407型号的两端自由膨胀型光栅尺,究竟相比于LIDA405、LIDA403安装方式,有何优势、劣势?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有什么讨论的?看说明书,或咨询供货商技术。

网友:
LIDA405是钢带穿铝壳,一端固定一端预紧,热膨胀系数取决于安装面
意思是:钢带就是光栅,一端固定在安装面上,另一端也安装在安装面上,带适当的拉紧力。  这个理解对吗?
我的认识是:预紧是不能改变热膨胀量的,假如安装面的热膨胀系数和钢带的热膨胀系数不同,那么,预紧可以让钢带保持涨紧,但并不能保证两者有同样的变化量。
如果机台是用在温度变化大的普通车间内,那么,选用和安装面更接近的热膨胀系数的光栅,更有利。

网友A:
光栅尺的精度是在恒温条件下测定的。用到光栅尺的设备也应该在恒温条件下使用,例如三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栅尺的精度是在恒温条件下测定的。用到光栅尺的设备也应该在恒温条件下使用,例如三坐标。

没办法 机器工作环境不是恒温 还要保持标称精度 只能选用膨胀系数尽可能小的光栅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