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这键槽的加工方式及刀具

楼主(2018-01-02):
问题如下:
 1.这结构键槽的名称
2.加工时候应该选用什么刀具
3.这圆弧的φ48(+2/0)

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
没圆弧,铣刀不好干。我能想到的只有电火花了。

网友(点评):
有这样的专用铣刀

网友(点评):
只看了第一张图片,没看到第二张图片,根部带圆弧确实可以用T型铣刀铣出来

网友:
这哪个想不开选手搞的图
太离谱了,要么电火花放电,其他的要么插削加工?

网友(点评):
可以铣出来,没数控之前都是普铣的活

网友:
插床可以加工的,电火花也可以加工,但是比较麻烦

网友:
圆盘铣刀啊,或T型(月牙)槽铣刀啊

网友:
这个图 我看到了  我会跟设计师说  让他自己加工是最好的方法   铣 不好铣   电火花 又慢  价格又高  稍微改个设计  工艺上面都能省心不少  成本下降不少

网友(点评):
对,设计的有些不接地气。一看就不懂加工的

网友:
不是给了圆弧,还有圆弧的φ48(+2/0)吗?

网友:
谁设计的,半圆键槽的一半。。。

网友A:
锯片铣刀就好了,不知前面几楼都是怎么想的。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用半圆键

网友:
做过类似的图纸,跟客户联系下,可以做成正常的键槽

网友B:
月牙槽,用T型刀干,这设计很奇葩,完全可以用平口键槽代替,加工还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锯片铣刀就好了,不知前面几楼都是怎么想的。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用半圆键

1、锯片铣刀的精度控制
2、锯片铣刀铣完底部自带圆弧,不符合图纸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月牙槽,用T型刀干,这设计很奇葩,完全可以用平口键槽代替,加工还方便

这么干键槽太软跑掉的话后面拆的时候就感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月牙槽,用T型刀干,这设计很奇葩,完全可以用平口键槽代替,加工还方便

用什么铣刀?师傅
我在网上找下

网友C:
单件么买50*3的3面刃铣刀,大量么买50*4的,再自己磨下侧刃至合适尺寸。

网友:
锯片铣刀  一刀切    为什么设计?怎么不问为什么国标有圆弧键?

网友D:
普铣φ48锯片铣刀加工,很常见的

网友:
菜鸟来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铣φ48锯片铣刀加工,很常见的

师傅,三面刃铣刀铣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件么买50*3的3面刃铣刀,大量么买50*4的,再自己磨下侧刃至合适尺寸。

我想请教下前面是平的怎么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下前面是平的怎么加工

圆柱体平移的轨迹啊。看下铣工操作就知道了

网友E:
用直径50宽4mm的圆盘铣刀就搞定了!

网友:
设计有问题,剖面的时候螺孔没画上。三面刃铣刀可以加个半圆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直径50宽4mm的圆盘铣刀就搞定了!

三面刃铣刀?

网友(点评):
圆盘剧齿刀

网友:
圆盘铣刀,很容易加工的

网友:
第一个图M-M剖面位置槽深3.5还有公差,难道只有我看着有问题?

网友(2018-04-10):
槽底无圆角,就算铣床加工后也得电火花清根,槽不深,不如直接电火花成品,成本也不高。小型插床也可以加工,不过精度就不一定能保证得了了,毕竟槽太小了。首选还是电火花

网友:
锯片铣刀,这种键槽也是很典型的,装配的时候好装配,机械设计资料里有这种

网友:
我这水平,怎么连个半圆槽都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三面刃铣刀铣刀吗?

网友:
小刀铣一下 电火花清根

网友:
三面刃铣刀,选好直径与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