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特别容易断,请前辈指教

楼主(2018-01-02):
这跟轴特别容易断、有没有前辈可以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多粗  多长 承载多少 什么材料 热处理没 你啥不写 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粗  多长 承载多少 什么材料 热处理没 你啥不写 谁知道

  直径30  长度570 调质处理32-42 材料40Cr  键槽是8mm的

网友:
实心滚筒...真厉害,你也不算算转动惯量和载荷.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实心的吗

网友:
根部圆角过渡,然后两端同轴度做好,个人感觉,错了勿喷

网友:
断裂处板材加厚

网友:
要严格按照装配的工艺要求来执行和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