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节轴承内孔配合讨论

楼主(2018-01-02):
1.球面关节轴承的球面很活络的,当轴穿过内孔时,稍有一动,孔就对不准,轴就穿不进去;
2.有一种观点认为,关节轴承的内孔与轴应该紧配合,工作时球面部分转动而轴与内孔不转,不过这样轴就更难装入孔内。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8%BD%DA%D6%E1%B3%D0

我在这个帖子也贴了图

网友:
关节轴承是一种球面滑动轴承,其滑动接触表面是一个内球面和一个外球面,运动时可以在任意角度旋转摆动。

关节轴承的倾角比可调心的滚动轴承大得多,一般向心关节轴承的倾角范围是3°~15°,角接触关节轴承的倾角范围是2°~3°,推力关节轴承的倾角范围是6°~9°。

在任何情况下,关节轴承所选用的配合都不得使套圈发生不均匀的变形,其配合性质和等级的选择必须根据轴承类型、支承形式及载荷大小等工作条件来决定。

网友:
以前在柴油发动机的启动马达控制机构上用过关节轴承。你找找附件这几个标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