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啥情况

楼主(2018-01-02):
自定义属性文件没法添加路径,而且C盘里面也没有这个默认路径

网友A:
先把你圈里默认的那个路径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你圈里默认的那个路径删除。

嗯  已找到 谢谢大侠回复

网友:
这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