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结构型材框架,上面焊后加工怎样处理?

楼主(2018-01-02):
上面是一个方案,这个机构要装在一个大架子的底部。
架子蹲地上,中间有横梁,放这个东西。
我觉得1000长的这个导轨安装板太笨重,想在型材上直接焊两块平板装导轨。
但是加工商说无法焊后加工。
这种在焊接型材架子上装导轨,大家都是怎么设计的?

有时候,即使有下刀的空间,加工商也不愿意上龙门铣,说太麻烦。都是厚板加工完,然后再焊接在支架上。
可是这样的话,即使厚板因为厚度(10mm)可以抵挡焊接变形。但是两块平板的平面度还是无法保证的啊~

大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把2块板子用沉头螺栓把在另一外一块大平板(加工有平面度)上,大平板在焊接在型材上

网友:
要么焊接后加工,要么就是镶拼,拼的话大的平板两个面都需要加工了,成本会高一点,把两个长的垫高块和平板加工直接拼接在一起;或者用多个均匀分布垫高块替代两个长的垫高板和平板拼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2块板子用沉头螺栓把在另一外一块大平板(加工有平面度)上,大平板在焊接在型材上

大平板焊接后不会变形吧。
还是要来个基板,那就来吧。谢了~

网友(点评):
基板只要把连接的地方铣平就行了,其他地方不用铣。以前做 磨具的时候就这样的

网友:
焊接后加工,所有的焊接机架都要经过这一步的。否则大板根本装不平啊。机架的做法是:支撑腿顶部焊接方形钢板,焊完以后上龙门铣,一次性找平,装配的时候大板就落在几块方形钢板上
个人感觉楼主可以找找做焊接机架的供应商,他们会有资源

网友:
只能找大龙门铣,费用很高。为此,设计时采取分体式为好

网友:
垂直安装面能上加工中心铣一刀吧

网友:
要好选哪种都得上龙门铣。

网友:
加工没有问题,加工商不愿意上龙门铣那就换个加工商

网友:
如果是直线导轨,我认为必须是整体焊接后在退火加工才能达到直线导轨的安装精度;主要看上面运动机构需要的精度,精度要求不高,可以采用其他类型的导轨,只要满足安装精度就可以。

网友:
焊后再加工比较好,若想保证导轨安装表面平面度和平行度好,必须使用机床一刀加工下来,建议上龙门铣床加工~

网友:
常规手段就是焊接型材框架上预留导轨安装面,焊后机加;如果你上面的负载很轻,可以考虑用铝型材框架,可以直接安装导轨;或者如果你能保证型材焊接的质量,也就是焊后变形量很小,也可以考虑用一个衬板螺栓固定在型材上,然后再衬板上固定导轨,不过也需要适当的用塞片之类的调平。

网友(点评):
谢了,说的很到位

网友:
焊后加工,加工前还得时效处理

网友(2020-07-28):
如果定位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一边线性导轨,一边滚轮的支撑结构,这样对安装面的精度要求就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