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顶减震

楼主(2018-01-02):
改装车,车顶上安装一个重大130公斤,360度旋转的光学装置,里面还有两个电机。那位兄弟有车顶减震的资料或者案例,谢谢。找了好多天也没找到什么资料

网友:
这是要做无人汽车吗?

网友A:
如果是车顶部分的减振,可以参考郑兆昌写的《机械振动》。其中应该有个例子,一个大客车,由于设计不好,结果在振动试验中把车顶给振掉了。记得是钣金焊接结构。最后是改结构
车顶装上130公斤的东西,意味着车体结构动力学特性变了
如果是车顶的那坨东西减震,那是另外的问题
对于减震有减震和减冲,需要给出幅频和相频的要求
对于苛刻的减震,还会有四个减震器同相位的要求
这些去翻翻书吧
如果只是简单一般的减震,先弄清楚幅频特性的要求,再去按这个要求买四个减震器并做一个架子(这个架子要经过专业的设计,看起来应该很普通),装上做一些实验就行了。如果有减冲要求,那就在装一个(或者两个)减冲器

网友(点评):
貌似很有道理

网友:
建议采用盘起的矩形弹簧,弹力任你选择

网友B:
如果是要求稳定性,那是不是要考虑做个云台?3轴或以上的主动调整,在大疆四轴飞机上用于稳定摄像机的那种方式。

网友:
我看成了车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车顶部分的减振,可以参考郑兆昌写的《机械振动》。其中应该有个例子,一个大客车,由于设计不好,结 ...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要求稳定性,那是不是要考虑做个云台?3轴或以上的主动调整,在大疆四轴飞机上用于稳定摄像机的那种 ...

这个估计要集体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估计要集体做了

你是打算自己弄?
车怎么办?钱找谁要去?
如果仅仅是技术部分,一个人是可以的。不过要有基础。实验可以简化

网友(2020-04-16):
可以做成云台那种,然后选用合适的钢丝绳减震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