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思妙想——水中呼吸

楼主(2018-01-02):
在一个课本上见过一幅图:把鸟关在水里面
原来是用纳米材料做一个鸟笼,这个纳米材料做的鸟笼,用的是一种膜,这个膜的孔隙刚好介于水分子直径和气体分子直径之间,所以气体分子能够通过这个膜而水分子不能通过。
经了解,理论上是可行的。因为氧气氮气分子直径0.35-0.36纳米,水分子0.4纳米,这个纳米材料的膜的孔直径在0.36-0.4纳米之间,即可以满足要求。
这种材料叫分子筛。
利用这种材料,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简易的过滤塞塞在鼻子里,或者做一个头套套在头上,或是做个口哨形的叼在嘴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水里呼吸。
使用范围:魔术表演;水上安全保险设备;潜水用具等等。

网友:
密封是个大问题呀

网友:
人工鱼漂,氧气含量够吗,每3分钟一个红血球能有一个氧分子吗?

网友:
孔径远小于分子的自由程,流动阻力怎么算,流量够不够啊,水中的氧本就少啊

网友(点评):
后背背一个泵

网友(点评):
加了压力,水分子也能挤过去了

网友:
现在冲锋衣用的GORE-TEX产品就具有防水、防风、透气功能,使用方法是聚四氟乙烯膜上打小于水分子的微孔。

网友:
排泄是个难题

网友:
简单做一个塞子,肯定流量不够。要做也是做一个很大的,流量才够

网友:
感觉,神奇!就像是科幻大片一样的

网友:
实验中是因为鸟处于基本静止的状态,耗氧量低,膜内空间本身就存有一部分空气……人表演用的话,氧含量就是个大问题

网友:
冲锋衣上用的GORE_TEX,就是这种膜。。。。。

不过用这个下水,还是得闷死。

网友:
这得看你的肺活量,从水中得到的氧气能否满足呼吸要求呢

网友:
那要先考虑水的常温常压饱和含氧量。

网友:
还是头上戴一个制氧设备吧,比如潜水艇里用的。
潜水艇里用的是什么我就真的不知道了。但是肯定不是你这个。
转化率太低,还有待进步。

网友(点评):
貌似是电解水

网友:
看过个视频,有人用旋风分离器产生的负压将水里的空气抽出来用于呼吸

网友:
对的,问题不光是将氧分离出来,还要保证够用,总觉得如果真像楼主说的这样,吸一口气肯定费劲死了,就像那种过滤的时候,滤纸孔太小的时候,需要特别大的抽吸力才能一点点过滤,这个,靠人的肺活量,会不会不够?

网友:
这个得充分考虑氧气,水中阻力等问题啊,还要有舒适度

网友A:
首先要有这种材料,剩下就简单了,做个背包,外面是涵道双涡扇增压,这种材料过滤氧气,涡扇剩余动力还可以做辅助推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有这种材料,剩下就简单了,做个背包,外面是涵道双涡扇增压,这种材料过滤氧气,涡扇剩余动力还可以做辅 ...

确实可行,但又引出能源问题,做这个只能用电驱动,用油不行。电量是硬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可行,但又引出能源问题,做这个只能用电驱动,用油不行。电量是硬伤!

现在科技那么发达,一个电池搞不定?锂电池,石墨烯离子电池,说不定核电电池都有可能.

网友(点评):
你们想太多了,水中的氧气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少。水中多少生物呼吸呀,二来人对氧气的消耗也没你们想象中那么大,人吸入和呼出的空气都有氧气,吸收的氧气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网友:
人每分钟要氧气0.5克,水中含氧量为5毫克每升,就是要起码过滤100升水每分钟。

楼主:
不是过滤100升水,是吸收100升水中的氧气。一个直径100mm的小球,球面积3.14平方分米。3.14平方分米的面积在水中游动,一分钟吸取100立方分米中的氧气应该不难吧。如果是直径是200mm呢,球面积就是12.56平方分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过滤100升水,是吸收100升水中的氧气。一个直径100mm的小球,球面积3.14平方分米。3.14平方分米的面积 ...

应该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