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两个轴在焊接完之后两轴同心呢?

楼主(2018-01-02):
(图片)

网友A:
用一根通轴车完后与框架焊接,然后退火,最后把通轴用角磨机将中间段切断。

网友(点评):
焊完轴会变形,退火轴会变形,切断也会变形

网友(点评):
回复小熊猫:焊接变形是由于局部受热产生内应力,退火消除内应力可以使变形复原,减少变形,当然最好的方法是最后机加工,但是成本会高,装卡时零件的刚性也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根通轴车完后与框架焊接,然后退火,最后把通轴用角磨机将中间段切断。

这个方法挺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一根通轴车完后与框架焊接,然后退火,最后把通轴用角磨机将中间段切断。

我也这么想

网友:
先焊完,再加工,上卧式加工中心搞定

网友:
公差要求到多少?

网友(点评):
焊工提问,应该是mm级误差

网友:
主要看有多同轴。

一般一般,用工装夹具来保证。。

网友C:
先用长度相近的轴 两端用三抓固定,确定三抓的位置后换上需要焊接的轴

网友:
两轴同心可以做的,但是同心到什么精度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这么想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精有度,可以考虑焊后加工。

网友D:
这种的最好是做分体的,分体的可以保证,焊接变形不好控制的。

网友:
首先你的装配工装要同心,在工装上内外交叉三点固定,最后焊接其他部位,控制电流及焊角大小一致,由于是方管两轴不能承重状态下焊接,焊角不宜过大。一般同心变化不大

网友:
框架如果不是很大,则先焊接,完毕后上两个顶尖,一刀车下来。车床回转半径要大,不过这不是问题,我见过最大的回转半径达到1米的都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的最好是做分体的,分体的可以保证,焊接变形不好控制的。

同意,虽然不知道具体用途,不过我猜测就你实际用途,你这个设计不合理,两边的轴分别安装上去,靠装配保证精度。
现在假设整个工序做完,两轴是同轴的,但是框子要变形的吧,那费这大劲保证这个精度难道就是为了两轴同轴能安装进另外两个同轴的孔里面?
那为什么不做分体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同意,虽然不知道具体用途,不过我猜测就你实际用途,你这个设计不合理,两边的轴分别安装上去,靠装配保 ...

两边的孔建议用镗床镗孔,两端孔控制同轴度还是有办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边的孔建议用镗床镗孔,两端孔控制同轴度还是有办法的。

我是说没必要,当然要做出来办法有的是,但是就说镗床,很多加工厂就没有,能装夹这个大小工件的,更难找。
有些小的加工厂,基本就是车床,铣床,线切割,有加工中心的都少,更别说镗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用长度相近的轴 两端用三抓固定,确定三抓的位置后换上需要焊接的轴

这样焊接后还是会变形的

网友:
大型变位机上曾经做过很多,如5楼所示,需焊接后加工才能保证一定的同轴度。

网友:
貌似没有比通轴干掉中间更合适的,但是需要控制切断方式引起的变形量

网友:
不太可能,你主体是方通吧,焊方通的时候孔就可能偏了,本来焊接就不能要求精度的

网友:
做个工装,一端轴套固定,一端可以移动,但两个轴套尽量保证同心,不过还是不可避免的变形,就看实际要求高不高

网友:
没看到轴承,装个轴承,调整安装位置保证同轴?

网友:
这个应该焊后再加工吧,双顶尖孔,保证两端刚度

网友:
最后切断会不会变形,退火后就能保证吗?

网友:
焊后完全同轴不可能,大概有0.1-0.5误差。

网友:
一般想法无非是机加工通孔定位,通轴穿透焊接后进行切割内部多余轴即可!

网友:
菜鸟来学习了

网友:
同轴度的公差多少呢??

网友:
这种结构对同轴度要求都不会高,用工装保证应该可以。

网友:
关键是精度多少

网友:
不好判断 框架长宽高?轴直径?长度?两边留多少?当然变形肯定要考虑的,但变形量与零件的大小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
我觉得这种结构类似变位机的翻转台,两侧的连接轴可以设计成带法兰的连接面形式,通过螺栓连接,至于同轴度,要看你的精度要求,如果镗床可以满足加工精度,可以由焊后机加的框架来保证即可。

网友:
精度与成本有关,基于成本考虑吧。

网友:
这个零件,长轴切断是万万不可的,也没人愿意给你做。焊接好矩形框架,去应力校正。镗孔时注意控制孔精度和同轴度即可,对于轴,如果长度不长,轴径够大,焊接不要求外观的话,可以分段焊接,分件交叉焊接,变形量应该不大。不影响装配。你唯一解决的问题就是装配。可以把装配轴尺寸做到负差,其他办法有,但是会增加成本,划不来。以上仅是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F:
如果是我这里做、先焊好再加工、我这有大车床、不知你那有多大

网友:
首先框架上的两个孔必须是同心的,然后孔与轴的配合间隙要是负差。不知道方管的尺寸,如果框架尺寸比较大,两个孔的加工同轴度是比较难保证的,即便用镗床,方管毛坯面,装夹变形也是mm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我这里做、先焊好再加工、我这有大车床、不知你那有多大

具体工艺呢?一加一顶还是两顶?,中心孔不同轴修起来也很麻烦

网友:
你这个东西和我给大学做得磨煤机框架是一样一样的,我做的时候是先焊接两边的轴,然后上车床在加工到尺寸。

网友(2018-04-10):
通轴穿过之后焊接,冷却后用线切割把中间部分切断,线切割属于冷加工,变形相对较小

网友:
框架用镗床,然后两根轴头与孔配合公差,并且配上台阶,然后轴头另一端钻上螺纹孔,最后用轴端挡板将框架轴头与框架连接。

网友:
看完大家的评论,感觉还是焊后再加工比较靠谱。

网友:
这种东西都是留余量焊后加工的

网友(2018-07-27):
用臥式銑床加工同心度很棒的,但要機台轉盤準才可

网友:
设计用途什么的没有,光一张零件图大家怎么给你解决,一般设计的时候都都会考虑到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