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调质后,焊接于辊子轴头俩端(20号钢管),还需不需要退火处理

楼主(2018-01-02):
45号钢调质后,焊接于辊子轴头俩端(20号钢管),还需不需要退火处理。焊接处非轴承安装位置,焊缝位于最外端。多谢指教

网友A:
看看工况吧。
我这头几天做的一个45号的圆钢直接100左右和一个133的厚壁管插进去焊在一起没有调质。这个是一个主轴。

网友B:
焊接完成后,一般有要求的零件都会退火回火处理,以消除内应力。

网友:
有精度要求的工件,焊接口都要做热处理的,消除应力

网友C:
考虑到45#的焊接性还是焊后紧跟热处理为好,紧跟个回火可以。

网友:
一般是不做整体焊后热处理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完成后,一般有要求的零件都会退火回火处理,以消除内应力。

轴5米多长。退火不好退。无振动时效处理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到45#的焊接性还是焊后紧跟热处理为好,紧跟个回火可以。

应该焊接完成,接着加热,做个回火。但当时没有

网友(点评):
这种轴头很少用45#,因为45#焊接性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工况吧。
我这头几天做的一个45号的圆钢直接100左右和一个133的厚壁管插进去焊在一起没有调质。这个是 ...

圆钢没有调质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焊接完成,接着加热,做个回火。但当时没有

因为需要调质,以后可以改成40Cr,防止开裂一类的问题

网友(2018-07-01):
按规矩必须进行退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