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秒内启停一次的小车,车轮转速怎么确定?

楼主(2018-01-02):
用PLC控制电机带动小车运动,给出指令后要求小车在3秒之内前进300mm并停止,不明白这么短的时间,距离,小车车轮的转速是按平均速度来,还是要考虑到加减速的问题?

网友:
好像要计算的 不好算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伺服马达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可以再细化一下:
1.你用PLC控制电机,那应该是带控制器的,是变频器控制变频电机,还是说用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还是用伺服驱动器驱动伺服电机呢?

不同的控制方式有不同的刹车方式,变频器控制变频电机,是比较难做到你说的3s控制300mm的;所以应该是后两种方式驱动;

2,如果用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那么就需要看你实际运行中,计划的运行转速;
    无论什么电机,都有一个加减速过程,从0到指定转速,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时间取决于你的负载还有电机功率,这个算一下还是能得出来的,不行就实际测量加速时间也可以,PLC可以监控;
3.知道了实际转速以后,那么反过来,算你这3s内需要走300mm时,可以算一下给多少个脉冲给电机,步进和伺服都可以做到精确控制。
4.当然了,转速过高刹停电机需要考虑实际的工况,例如,怎么消耗动能?是否需要加刹车器等等。

网友(点评):
说得通透!

网友:
想问下,能及时停车吗。感觉你还是要考虑加速度的,在这,你的电机功率不清楚啊,没准就是加速-减速的情况

网友:
是得考虑加减速了。

网友B:
肯定考虑加减速
小车的重量   与水平面的角度,电机的安装方式等等
用伺服吗?

网友:
什么电机

网友:
肯定要计算加减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可以再细化一下:
1.你用PLC控制电机,那应该是带控制器的,是变频器控制变频电机,还是说用驱 ...

本来之前打算用步进电机,但是工作环境比较恶劣,老板说用小功率交流电机,编码器,减速器 结合起来驱动2T左右的负载。不需要调速 只要一个固定速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考虑加减速
小车的重量   与水平面的角度,电机的安装方式等等
用伺服吗?

不好意思 没说清, 就是水平面 小车2T,用交流电机 , 减速器打算用涡轮蜗杆

网友:
貌似3秒300毫米也不快,也许用普通电机加接近开关,也行。电机带刹车。
到距离A开始变频减速,或者电气制动,到300位置刹车。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不能单计算转速

按照楼主的描述,2吨重的小车,3秒钟之内走300毫米,以对电机要求最低的工况进行计算,小车的运行状况:静止-->加速-->减速-->停止
期间没有匀速运动,此工况对电机的要求将是最低(加速度最小)

按照上述要求计算,平均速度为0.1m/s,则最高速度为0.2m/s,1.5秒加减速时间,加速度为0.133m/s2,所需加速力为266.7N
楼主可以根据小车实际的车轮直径,主动轮个数,计算一下加速所需扭矩
初步估计,应该很大了,因此需要额外考虑车轮与钢轨(或地面)的最大允许摩擦力是否低于计算值,如果是,进行下一步
如果车轮上有轮胎,还需要额外考虑滚动阻力,求得车轮所需输入扭矩,根据这个值去选择电机和减速机

网友:
这个不光是机械硬件吧  需要光电控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