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传动的疑惑??

楼主(2018-01-02):
各位大侠;我在书上看到如下题

下面是答案
请问;这个题该如何用公式证明???

网友:
带轮直径相等时,皮带寿命最长,功率在宝塔轮传动中不变,这是遇见

楼主:
谢谢,我想知道的是,减速传动时,为什么传递的功率是最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知道的是,减速传动时,为什么传递的功率是最小的?

p=TXN/9550,这样说不知你明不没有!

楼主:
这个公式知道的,我不知道怎么分析。这是减速传动,从动轴的转速N减少,但是T变大了;怎么得出P变小?
=====================================
我在这本书上还看到一句话,传动比与传递功率成反比。
=====================================
这更让人疑惑了。

楼主:
这本书名:传动零部件设计实例精解
我以前设计都是按机械设计手册来设计,这几天没事看了下这本书,越看越糊涂;
如果书上结论正确的话,意味着减速带传动会损失功率(不计传动效率)。
要知道;带传动一般都是用于减速传动。。。增数传递很少用。

楼主:
找到答案了,我给大家贴出来:
==============问题==========
同一V带传动,若主动轮转速不变,用于减速(小带轮主动)比用于增速(大带轮主动)所能传递的功率

同一V带传动,若主动轮转速不变,用于减速(小带轮主动)比用于增速(大带轮主动)所能传递的功率----------。 C A、大 B、相等 C、小 答案是C 不知道为什么呢
==============回答===========
(1)请注意该带传动主、从动带轮及带条件均为改变。即带传动的包角、带长、f及张紧力等均未改变。即该带传动的有效拉力是相等的。
(2)主动轮转速不变。减速时小带轮为主动,假设其速度为740r/min,增速时,大带轮为主动轮,其转速也应为740r/min。
功率是有效拉力与线速度的乘积(v=3.14dn/60),显然,用于增速时大带轮的直径大,转速相同时,线速度大,因而增速时传递的功率较大。
===============分割线==========
我提的问题可能进入死角了,带传动不论是减速传动或者增速传动;如果不考虑传动效率和弹性滑动;所传递的功率都不变;
减速传动传递的功率要比增速传动小一些;我想象成功率要变小;闹了个笑话。
==============================
如果版主看到这个帖子,请删掉吧。

网友:
带的寿命和啥有关,功率?明显答案是体育老师答的。

对于主动轮来说,功率肯定是相同的,转速也是相同的,那么T也就相同。

楼主:
==============已经找到答案了======
同一V带传动,若主动轮转速不变,用于减速(小带轮主动)
比用于增速(大带轮主动)所能传递的功率----------。
A、大
B、相等
C、小
答案是C 不知道为什么呢 ??
============
(1)请注意该带传动主、从动带轮及带条件均为改变。即带传动的包角、带长、f及张紧力等均未改变。即该带传动的有效拉力是相等的。
(2)主动轮转速不变。减速时小带轮为主动,假设其速度为740r/min,增速时,大带轮为主动轮,其转速也应为740r/min。
功率是有效拉力与线速度的乘积(v=3.14dn/60),显然,用于增速时大带轮的直径大,转速相同时,线速度大,因而增速时传递的功率较大。
=======================我犯了个错误,认为传递功率会变小(减速传动);实际上是减速传动传递的功率没有增速传动传递的功率大。
=====================
闹笑话了。。。。

楼主:
晕死,我的回复怎么不见了

网友A:
你可以这么理解,在转动的时候,传动比最小的从动轮的理论转速最快,所以不打滑的情况下,只有传动比最小的带轮组对应的皮带在做功,所以寿命最短,实际上肯定有打滑的情况(这种情况我记得是有个公式可以算打滑情况下的张紧力什么的,详细的也记不太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做功最多的依然是传动比最小的带轮。所以寿命最短的依然是传动比最小的带轮组。

网友:
书的作者是这样算吗?  F=T/R,
电机的扭矩一定了,半径小的输出拉力大,假想从动负载不固定的话,当然答案像是A了,但是还是不对。
如果下面负载是一定的,并且不过载,侧答案如二楼的说法,带轮直径相等时,皮带寿命最长
毕竟不管负载定不定,皮带原因都是相同的负载
坐等大神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么理解,在转动的时候,传动比最小的从动轮的理论转速最快,所以不打滑的情况下,只有传动比最小的 ...

经你这么一说,我也想明白了   书的答案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么理解,在转动的时候,传动比最小的从动轮的理论转速最快,所以不打滑的情况下,只有传动比最小的 ...

谢谢你的指点,你这也是一种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