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过的最小半径是多少?

楼主(2018-01-02):
     孔的要求是16mm-0.05~+0.08,刀具是16mm-0.08的,怎样确保孔铣出来后孔大小控制在公差范围以内,尺寸加工能稳定些

网友A:
靠刀具保证估计要用铰刀了。可以用12的铣刀粗铣,再镗,如果为了省事最好用铰刀,或者定制的。按照楼主说的如果用铣刀一次成型,刀具磨损也要考虑在内的。

网友B:
铰刀铰一下

网友C:
16不是很粗,公差也不小,看铰刀行不,跑题了

网友:
跑题跑远了啊

网友D:
16-0.08的铣刀做了尺寸是多少,如果主轴跳动不大,应该是可以达到这个公差的

网友E:
用镗刀镗吧,这走的圆太小了。

网友F:
这公差蛮大的,挑把刀可直接一刀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镗刀镗吧,这走的圆太小了。

不用走圆,一刀下即可

网友(点评):
你没看懂楼主的要求,孔公差是-0.05/+0.08,刀具尺寸是-0.08,一刀下的话孔还是小的,必须要走圆才能保证孔的公差要求。但是这个圆走的太小了,直径最大才0.1mm,会走不好。

网友G:
在弹簧夹头上垫偏心。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用走圆,一刀下即可

刀具和夹具的跳动,稍微加一点补偿,就可以达到公差要求 并不需要其他操作。按照现在主流的棒料来看 D16h6的棒料做刀的话,做出来的刀具公差大概在D16 +0.0/-0.01到 D16 +0.0/-0.03,不是很清楚为什么选用一把D16 +0.0/-0.08的刀具,在做刀具的角度来看,没什么必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刀具保证估计要用铰刀了。可以用12的铣刀粗铣,再镗,如果为了省事最好用铰刀,或者定制的。按照楼主说的 ...

铰刀可以考虑的,但是目前用的是铣刀,可以用铣刀在内孔铣个小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铰刀铰一下

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不是很粗,公差也不小,看铰刀行不,跑题了

只是想用程序来实现这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镗刀镗吧,这走的圆太小了。

有明白的了,是的,这么小的圆可以加工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0.08的铣刀做了尺寸是多少,如果主轴跳动不大,应该是可以达到这个公差的

这个铣刀直接加工的话,孔是小的,需要走个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公差蛮大的,挑把刀可直接一刀下了

看来只能换刀了,本意是不想换刀,从程序中想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弹簧夹头上垫偏心。

有道理,可以试一下,垫个一丝的垫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刀具和夹具的跳动,稍微加一点补偿,就可以达到公差要求 并不需要其他操作。按照现在主流的棒料来看 D16h ...

只有这一把刀具,测量之后的尺寸就是这样的

网友I:
走不了圆的,换刀。或者刀尖跳动搞大点,但是这样会牺牲光洁度,且实际做不来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走不了圆的,换刀。或者刀尖跳动搞大点,但是这样会牺牲光洁度,且实际做不来几个

还是换一把再小一点的铣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