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是磨砂效果的壳子,怎么贴得牢丝印标贴

楼主(2018-01-02):
各位大神,最近,客户坚持要表面是喷粉,细皱纹那种,现在问题来了,喷这种的话,表面根本粘不牢固丝印标贴,各位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吗?

网友A:
以前我们贴的那一块专门会在喷砂前遮盖,专门留出一个区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们贴的那一块专门会在喷砂前遮盖,专门留出一个区域

正解,遮喷就好 了

网友C:
楼主,喷粉是怎么个概念,没见识过,望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喷粉是怎么个概念,没见识过,望指点一下。
谢谢!

喷粉是指用电晕放电使粉末类涂料黏附于工件上的一种涂装工艺。喷粉后再经过热熔、固化等步骤,就会在工件表面形成涂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遮喷就好 了

遮喷的,在喷过程中,怎么防止被喷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遮喷就好 了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D:
喷完镭雕一下就好了,如果工件太大,细砂纸打磨一下要贴纸的区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喷完镭雕一下就好了,如果工件太大,细砂纸打磨一下要贴纸的区域就好了

谢谢您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