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钢丝刀刃角度

楼主(2018-01-03):
各位大神 我想请教下切0.5mm钢丝用2.5MM厚的刀片行不,还有刀刃角度应该是用那种比较好点,90°还是怎么

网友A:
单根切?2.5足够了。90度有人用。
具体还要看你切的形式。钢丝状态,刀片材质,切的速度,切口的要求,愿意化的时间费用等成本来综合考虑。
有类似的专机,可以戏称费铁价买到旧机。但你也没说清要求,不确定是否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根切?2.5足够了。90度有人用。
具体还要看你切的形式。钢丝状态,刀片材质,切的速度,切口的要求,愿 ...

是的,单根切   速度的话比较快 差不多两秒切一次   切刀材料用高速钢   钢丝状态是直的  切口平整就行

这是切断形式

这是切断形式

网友B:
2.5mm厚的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mm厚的可以啊

哎 一前辈非要我用4MM的,让我改 说不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