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形位公差基准的选择

楼主(2018-01-03):
      如图所示,A面是4个槽,将来把合东西,B面是圆环端面,A面与B面都很重要,他们之间要保证平行度,B面相对中心的距离也很重要,不能偏离中心很大,目前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形位公差基准。以前的图纸,是选的A面作为参考,B面平行度参考A,但是我觉得,A面小,B面大,而且B面更重要,因为它不光要保证中心距离,还要保证与A面的平行度,同时很多地方都要参考B面,所以,我打算B面作为基准,A面参考B,但是,由于半径很大,我又担心,从中心到B面的距离不好量,反而造成的误差更大。所以,想知道:

     1.这种大直径的结构件,很多尺寸是要保证到中心的距离,加工时应该怎么量?
     2.形位公差的基准一般怎么选,是选最重要的面,还是选易测量,易加工的面?

     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A:
AB两者的平行度与B到中心的距离两者没有关联,可单独评价。可以采用B面作为基准,检测A相对于B的平行度。

网友B:
你的思路有点乱,首先圆600的精度要求是什么,600圆中心在哪里,这是个虚点,加工时是否必须先找准这个点吗?如果无所谓的话,A或B面作为基准都可以,这是解决加工精度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两者的平行度与B到中心的距离两者没有关联,可单独评价。可以采用B面作为基准,检测A相对于B的平行度。

请问下,就是上床子时,怎么测圆心到B面的距离,因为B面尺寸是从圆心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思路有点乱,首先圆600的精度要求是什么,600圆中心在哪里,这是个虚点,加工时是否必须先找准这个点吗 ...

圆600外径公差为-6,这还好说,但是B面距中心的距离很重要,要保证这距离。以前很多尺寸都是给的中心距离,但是没搞懂,他们是怎么从这个虚的中心量的。

网友:
没法测,设计时应尽量避免有要求的空间尺寸,测量非常困难。圆心到B面的尺寸可以用R600以及B面到圆顶点之间的距离来保证。

网友B:
你还是有点懵,既然378很重要,找一个好床子保证这个尺寸的公差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问题是中心点在哪里,这是解决的关键,你要先确定如何找到这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有点懵,既然378很重要,找一个好床子保证这个尺寸的公差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问题是中心点在哪里, ...

我问你的就是怎么找这个中心点,如果这个点能准确找到,别的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
楼主说了很多问题点,但如果坚守一个原则,一切皆迎刃而解,基准统一和基准重合的原则。

网友C:
这个不是很复杂,首先你要确认B面到中心的公差是多少?然后立式装夹铣面,做一个检查样板即可。如果B面到中心公差很小0.1以下,这个加工还真麻烦。按照自由公差来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很复杂,首先你要确认B面到中心的公差是多少?然后立式装夹铣面,做一个检查样板即可。如果B面到中 ...

B面到中心的公差正负0.5吧,我对加工不是很了解,不知道上床时是怎么测量的,请赐教。

网友:
已把解决的关键点提示出,看来你是经验少,没看见你的图纸,无法给出准确的方案,但离不开几个办法,建议:1.找一个工艺基准。2.做一个工艺或临时基准件。3.做工装,建一个基准。4.做工装,2件组合加工。等等都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B面到中心的公差正负0.5吧,我对加工不是很了解,不知道上床时是怎么测量的,请赐教。

那就没有问题了,完全可以加工出来,不过你要做个样板。如果不知道怎么加工,可以去现场,工人会和你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没有问题了,完全可以加工出来,不过你要做个样板。如果不知道怎么加工,可以去现场,工人会和你说的 ...

你说的样板是指什么,不太懂。

网友:
首先,只要你能加工出圆弧面了,那说明机床能找到圆弧中心,所以就可以进行测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样板是指什么,不太懂。

检测样板,也可以作为加工时的工装,整个半圆形,中间按你的零件(激光下料可以保证0.5的精度)外形尺寸掏空。在进行铣面的时候,会以半圆的直边作为基准,对刀,加工。同时也能保证尺寸,也相当于直接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样板,也可以作为加工时的工装,整个半圆形,中间按你的零件(激光下料可以保证0.5的精度)外形尺寸 ...

十分感谢。件很大,B面距离中心有3米多长,图片只是示意,之前做过,只是这次出图时想到这个问题,等有时间去车间那面问问。你的想法很好,受教了,十分感谢。

网友:
菜鸟来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诸位高高手

网友:
简单 ,你想想 如果是测量你要的尺寸怎么做的? 那么换个思路 把它夹持到车床上就好呀?数控都是有坐标的呀

网友(2018-08-24):
(我不是搞加工的)这个件是整体的吗?按照我的想法,1.先精加工B面 2.找出B面中垂线 3.偏移378找到圆心 4.加工R600。我感觉奇怪的是如果R600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为什么圆心的要求贼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