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镀硬铬之后还能镀锌吗?为什么不能?

楼主(2018-01-03):
45钢镀硬铬之后还能镀锌吗?为什么不能?
最近机加工帮我干了一批货,45钢的轴,我图纸要求镀锌的,需要防锈,因为轴是50外径H7的,他就买了镀硬格的光轴,车完台阶之后去镀锌了,结果回来说镀不上了,哪位比较了解,为什么啊?

网友A:
镀铬好像是要打底层的。
还有镀铬就可以防腐啊,为什么还要镀锌。如果为了防腐,镀锌比镀铬好,根据电化学反应,锌保护的更好。镀铬虽然外面看起来很好,但是接合处时间长了都腐蚀了。军品都是镀锌底层,外面再做其他处理,比如喷塑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铬好像是要打底层的。
还有镀铬就可以防腐啊,为什么还要镀锌。如果为了防腐,镀锌比镀铬好,根据电化学 ...

就是因为防腐蚀要求高,我才要求镀锌的,他是为了省事直接买的光轴,这样就不用车了,可是光轴本身是镀硬格的,所以不能镀锌了

网友:
镀铬豪华,那些高硬度的零件,精美的装饰件镀铬

网友:
大概表面的铬不能进行化学反应。。。所以镀不上,不过镀铬比电镀锌好吧

网友(2018-03-07):
引用 网友B:
@一朵娇粉嫩的花

@我,但是论坛没提醒,也是是我自己岔了
还是解释一下为什么铬上面不能镀锌

因为铬的表面非常容易被氧化,形成一层钝化膜,这个也是铬层耐腐蚀的原因,因为有这一层钝化膜存在,导致镀锌层无法附着

如果客户有要求,一定要镀锌,可以采用碱性电解退镀的方式退掉硬铬再去镀锌,不过尺寸方面可能会不够,一般硬铬层都比较后,至少15微米左右,一般镀锌层只有10-12微米,

如果没有要求,其实硬铬的镀层耐磨性,耐蚀性都很不错,直接使用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因为铬的表面非常容易被氧化,形成一层钝化膜,这个也是铬层耐腐蚀的原因,因为有这一层钝化膜存在,导致镀锌层无法附着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