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懂焊接和疲劳的大神,请帮忙解答问题

楼主(2018-01-03):
1.材料是32cr13mo,用在医疗器械上的。
2.是扭力起子的配件,两个产品端面焊接(都有焊接倒角,氩弧焊)。类似于法兰的小配件位置固定,扭转杆产生扭力。
现在有的产品焊接后,扭力测试10000次都不断,有的几千次就断了。有没有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断口,看看是怎么回事。焊接参数都相对稳定,操作工也都是同一个人。谢谢了

网友:
有焊接图纸吗?零件剖面图是怎样的呢?

网友(点评):
看不到具体焊缝的设计,不太好说。

网友A:
1.你这个是塞焊型设计,这个设计焊缝是受到切应力,只要焊缝出现咬边就容易出现应力集中,使用寿命大幅降低。
2.设计问题,你这个产品可以将下面的螺杆顶部加工成“十”字型凸台,上面的帽子开“十”字型口,两个零件相互配合后在焊接,这样零件旋转使用时焊缝就是连接焊缝,不是主要受力部位了,可以保证质量稳定。

网友B:
螺纹连接,再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这个是塞焊型设计,这个设计焊缝是受到切应力,只要焊缝出现咬边就容易出现应力集中,使用寿命大幅降低 ...

理解了,这也是个办法,不过做十字有点麻烦,成本也比较高。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连接,再焊接

也是哈,等我做几件,然后做实验试试效果,先谢谢了。

网友:
看看能不能改设计做成一体的,一般不推荐用焊接这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