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使用系数

楼主(2018-01-03):
请问各位大神,减速机系数选的太小有什么不好的?比如减速机使用系数选择0.8,会使减速机寿命缩短很多吗

网友A:
看SEW选型手册上使用系数fB是输出扭矩比。还要结合负载类型,运行时间等确定。

网友:
关于“使用系数”各处说法不一啊!

网友:
你可以根据计划使用的厂家来定相关信息,把数据分析直接推给厂家

网友:
我们安全系数都设定的是2倍,别问为什么,强制要求

网友B:
一般皮带机减速机使用系数在2左右,使用系数=减速机额定功率/电机功率(或轴功率)一般是按电机功率计算,太小的话一方面减速机热功率不满足,承载能力也不满足,建议工业减速机的设计参考减速机样本前面推荐的使用系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SEW选型手册上使用系数fB是输出扭矩比。还要结合负载类型,运行时间等确定。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皮带机减速机使用系数在2左右,使用系数=减速机额定功率/电机功率(或轴功率)一般是按电机功率计算, ...

多谢

网友(2018-03-19):
体积小的特点就是比较轻便,好安装。材质才是影响寿命的关键要素吧。